RCT800果冻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4-04-03):
因为要上班。空闲时候就在家调试。调了一个多月了却还是果冻果冻果冻。。头都要大了。。就是调不好。下面是轴的图和拍出来的视频。求大神们给分析分析帮忙解决解决。谢谢了。

云台的支架装了2节会不会太长了呢??

网友A:
无限波纹  无限果冻  无限抖    老哥  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限波纹  无限果冻  无限抖    老哥  雄起

就是因为无限果冻无线斗 才头疼的。。。

网友:
看着像是减震球硬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无限果冻无线斗 才头疼的。。。

电机座 和  电机做好平衡  还有桨也做一下平衡

机架 适当加固一下  看看螺丝什么的送了 掉了没有。。。。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  后来 做了下平衡   螺丝加固了一篇 还打了螺丝胶,  就好了,,妥妥的。。。哦,还有  桨稍微买好一点的。。。那种几块一对的就算了,纯属坑爹。

网友:
配置都不说清楚,神仙也帮不了你呀

网友:
先换桨,不要用垃圾!~~用APC 或碳!~

楼主:
桨是APC碳桨 1447  电机是4822 570KV  NAZA V2飞控 云台鹰眼是面调试的套装。 RCT800机架

网友B:
楼主,这个架子怎么样?有想入的冲动。。

网友:
排震和換減震球試試吧

网友:
和你同云台鹰眼,果冻和你一样, 我是F450 电机摔过2次 桨是仿APC的 自己做了平衡

网友:
我的果冻会比你好些 估计换好桨 电机返厂做下平衡效果会好些

网友C:
楼主 机架强度怎样,机臂会不会软.

网友:
haha ,同是果冻中人啊,  我也果冻,不过我是硬绑。。。。

网友D:
初步感觉你的减震球有些硬,换软的,二是电机和桨座平衡,云台还是不错的,这么震动还能保持不错,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机架强度怎样,机臂会不会软.

机架强度到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架子怎么样?有想入的冲动。。

机架不错 强度是够 缺点是有点大。。不能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步感觉你的减震球有些硬,换软的,二是电机和桨座平衡,云台还是不错的,这么震动还能保持不错,什么云台 ...

AV球商家说是按云台设计的 说不硬。。我是想换在软点的试试呢。。
云台是鹰眼专用的。。。桨平衡我是用的透明胶带补充(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一样没有好的效果呢)电机已经做过平衡了。。。桨是碳纤的 1447桨 不知道要是换成美国的APC1447会不会没有果冻了呢。。。。要是换了不管用 又白花钱了

网友E:
这个明显是LZ的铜柱螺丝过长导致的,那么细的东西弄那么长肯定是会有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明显是LZ的铜柱螺丝过长导致的,那么细的东西弄那么长肯定是会有震动的。

你是指云台上的螺丝加长支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指云台上的螺丝加长支架吗??

我只是看清楚你的两个长的铜柱,是用来延长云台的吧,如果是这样那肯定是太长产生震动的原因吧?我只看到了这一点,具体要是能上一个全方位的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看清楚你的两个长的铜柱,是用来延长云台的吧,如果是这样那肯定是太长产生震动的原因吧?我只看到 ...

云台支架杆我是安装了两节 云台来的时候是没有加长的  我已经卸掉了一节 明天早上测试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了 那就说明是加长杆的问题 如果只是减轻 那还得在把另外一节也拆掉了。。
谢谢你的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支架杆我是安装了两节 云台来的时候是没有加长的  我已经卸掉了一节 明天早上测试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

好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好消息,

网友(2014-06-09):
后来解决问题了么?问题找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