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飞行器起飞前需不需要平衡?

楼主(2014-04-03):
感觉自己的四轴重心没有在中间,往一个方向偏,是不是飞的话必炸?

网友A:
需要做,在机身中间顶起就可以l,固定翼也要做重心

网友B:
不一定,只是起飞时需要修正、其中2电机发热会大一点

网友C:
我没做过,一会试一下

网友D:
要简单的做下平衡,因为重心太偏了会导致重的一边电机负担太大,在做动作的时候会很不灵活或过于灵活,总之一句是会很不好飞

网友E:
不做平衡的话费电

网友F:
炸鸡不会,飞控本身会自动修正。但是你偏的太多的话会导致你那一边的电机一直转速比其他几个大。会发烫

网友G:
综合楼上的答案,不需要严格配平,但是越平衡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