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到家了,请教大神哪里买车刀啊?

楼主(2014-04-03):
CJM250到家了,请教大神哪里买车刀啊?卖家说用14的刀,在淘宝转了一圈,没找到啊!请问各位大神你们都用什么刀?白钢刀能车钢件吗?

网友:
一般用合金刀,白钢刀不能高转速,太热了还需要加冷却液。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楼主问的是刀柄的尺寸是吧

网友A:
我的用的是16的
刀高16

用14的还要加垫~

网友B:
CJM250我也订购了一台。

网友C:
卖量具刃具和机床附件的店里就有  250车钢件不好使

网友:
我是180,买车时买的几把焊接刀不会搞弄坏了,后来又买了几百元的高速钢条和合金条,现在感觉高速钢够了,合金是奢侈品。注意,磨刀很重要

网友D:
16mm刀柄,白钢刀需要自己磨,麻烦,常用的就那几把刀,买数控车刀省了很多麻烦事,最重要的是车出来的效果非常漂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卖量具刃具和机床附件的店里就有  250车钢件不好使

一个给论坛  封杀掉的 DIY 大神      现在 大家再看看 这些大神们 都给封了  是对论坛的损失啊

他用他的CJM250 车钢     我认为还可以  而且用的还是白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mm刀柄,白钢刀需要自己磨,麻烦,常用的就那几把刀,买数控车刀省了很多麻烦事,最重要的是车出来的效果 ...

你用的16方的刀吗?数控刀也买16的吗?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你们车圆钢一般一次进刀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给论坛  封杀掉的 DIY 大神      现在 大家再看看 这些大神们 都给封了  是对论坛的损失啊

他用他 ...

这个视频有水分  明显的播放速度太快  实际操作是很慢很慢的  所谓不好使是没有效率 主要原因是机身强度不够并不是不能加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你们车圆钢一般一次进刀多少啊?

按20毫米加工量算 第一刀下15 第二刀下4.5 第三刀精车0.5       不过吃大刀都有误差 一般是靠第二刀调整  精车量1毫米之内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20毫米加工量算 第一刀下15 第二刀下4.5 第三刀精车0.5       不过吃大刀都有误差 一般是靠第二刀调整  ...

第一刀进这么多?能走动吗?
我用的卖家送的12方的车刀试了下,进0.5都走不动啊!难道是车刀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刀进这么多?能走动吗?
我用的卖家送的12方的车刀试了下,进0.5都走不动啊!难道是车刀不行?

大概是刀没磨好。看介绍一刀下5毫米应该没压力,毕竟你机器的设计就不是干活用的,效率、精度和机身强度没有工业机床那么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的是16的
刀高16

我的CJM250刀高是14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专专要求订的拖板是斜镶条那种机器。不是用顶丝顶的,难不成刀高不一样,搞得我只有把16的数控刀杆铣去了2个毫米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CJM250刀高是14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专专要求订的拖板是斜镶条那种机器。不是用顶丝顶的,难不成 ...

你把刀架铣去2毫米多好  一劳永逸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给论坛  封杀掉的 DIY 大神      现在 大家再看看 这些大神们 都给封了  是对论坛的损失啊

他用他 ...

他用的是什么冷却液啊?
是水还是油,还是专门的冷却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把刀架铣去2毫米多好  一劳永逸哟

你这是损招。影 响刀架强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CJM250刀高是14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专专要求订的拖板是斜镶条那种机器。不是用顶丝顶的,难不成 ...

我有个帖子是把16的铣掉2mm,结果现在要垫1mm的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损招。影 响刀架强度吧

用卡尺卡一下2毫米多厚  如果这都能影响到强度也就没什么强度可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帖子是把16的铣掉2mm,结果现在要垫1mm的垫

16方的刀。刀尖高不一定是16吧。你要看刀尖高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方的刀。刀尖高不一定是16吧。你要看刀尖高才行的。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晕了,到底买多少方的车刀啊?

网友F:
看你买什么刀了。白钢条用14  16方的都可。焊点接到 14方的 数控刀好像没有14方的。只有12方和16方的。如果你刀高 16的话可以用16方。如果刀高 14就不能用了只能用12方的。你把尾座装上顶尖。用尺量一下刀架到顶尖的距离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买什么刀了。白钢条用14  16方的都可。焊点接到 14方的 数控刀好像没有14方的。只有12方和16方的。如果 ...

您的意思是刀架刀顶针的高是14的话,无论是买何种车刀刀尖就必须高14,是吗?无论是多少方的。

网友:
对的。理解正确。高了你就降点。低了你就垫点

楼主:
今天用焊接刀切35毫米的圆钢没切三分之一刀就断了了。请教小时什么问题啊?而且刀感觉一点都不快,没车外圆快。是工件不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我切的时候圆钢有点摆动,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买什么刀了。白钢条用14  16方的都可。焊点接到 14方的 数控刀好像没有14方的。只有12方和16方的。如果 ...

我量了下,刀架底到顶针16毫米,能用16的数控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mm刀柄,白钢刀需要自己磨,麻烦,常用的就那几把刀,买数控车刀省了很多麻烦事,最重要的是车出来的效果 ...

请问16毫米的数控车刀直接就可以用吗?刀尖不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6毫米的数控车刀直接就可以用吗?刀尖不高吗?

如果你的刀高是16就可以用。可能机床版本不一样吧。我的是14的。用不了 我把刀杆铣了两毫米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6毫米的数控车刀直接就可以用吗?刀尖不高吗?

我用的多数都是16mm数控刀,挺好用的

网友:
小床刚性差,切断时变形大,刀受冲击容易断。刀要特别锋利,刀口要窄,2mm差不多了,进刀别太大,,
手别离开进刀转轮,只要感觉拖板开始发颤,马上退刀来得及,包你刀不会断。

网友(2014-05-31):
引用 网友B:
CJM250我也订购了一台。

你好 请问你的CJM250哪个店购买的呀 多少钱能透露一下吗 我也要买一台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