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新的新手求助 250直升机

楼主(2014-04-03):
菜鸟一枚 只玩过scp 02s  最近在淘宝买了一个天龙250无副翼,花了一个周末时间装好了飞机,到了最后试飞遇到了问题,就是推油门直升机就自旋,描述一下飞机的状况,推油门 大桨顺时针转,从右往左看小桨逆时针转 ,自己拆掉桨测试发现,把飞机左转 尾舵反应是拉杆向机头方向收缩,反之相反。 求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装反了。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是按买来时候给的尾总成直接装的话,这个反应应该是对的。用手使飞机左转,尾轴上的那个滑块左移。可能的原因有:
1、尾中联和尾轴打滑。
2、皮带松了
3、大桨螺距曲线过大
4、尾桨感度太低
5、尾桨中立点没调好,中立点尾桨夹角大概20~30度差不多,过于原理中立点会分别导致左自旋或右自旋。
6、尾巴不够顺滑,转速起来后卡住了
7、我能想到的就这些,楼下大神补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是按买来时候给的尾总成直接装的话,这个反应应该是对的。用手使飞机左转,尾轴上 ...

请问大神,对完频不动 尾桨的桨距应该是0吗,大神所说的20-30° 是指什么,尾滑块应该向哪边移动,我的250  控右转滑块左移,大神意思是默认状态下,滑块向左移动至尾桨成30°角吗,还有就是皮带怎么判断送不送,我一只手抓住大桨,另一只手可以很轻易的转动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是按买来时候给的尾总成直接装的话,这个反应应该是对的。用手使飞机左转,尾轴上 ...

还有就是 我转动尾桨 不管顺逆时针 都无法带动大桨  是不是我的皮带很松啊,要怎么调紧啊

网友B:
1、可以手拿飞机然后轻推油门,左右任意转动飞机,如果尾浆的力都是抵消这个转动的话就是装对了。
2、抓住尾旋翼,手转动大桨看是否容易转动,不仅可以检查皮带松紧,还可检查是否某处打滑了。
3、尾浆中立点大概在中间就行了,主要要把陀螺仪感度设置成锁尾模式(以前碰到过感度调不对,变成非锁尾模式,死活锁不住)。
4、再有就是大桨螺距看下,不要太大,不然扭力太大,尾巴锁不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我转动尾桨 不管顺逆时针 都无法带动大桨  是不是我的皮带很松啊,要怎么调紧啊

晕,那就是皮带太松了,把尾管从机身拉出来点就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手拿飞机然后轻推油门,左右任意转动飞机,如果尾浆的力都是抵消这个转动的话就是装对了。
2、抓住 ...

多谢,可能是皮带太松了,我抓住大桨可以轻松转动尾桨,抓住尾桨也可以轻松转东大桨。。。大神说的拿在手上感觉尾桨是不是会产生抵消的力 这个不太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那就是皮带太松了,把尾管从机身拉出来点就紧了。

。。。不了解皮穿  我玩02s 小轴传,我还以为皮带就是这么松的呢。多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那就是皮带太松了,把尾管从机身拉出来点就紧了。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尾皮带传动齿和大齿咬合不好,上下错开的那种 大约就咬到了一半,我是直接强行移动的尾皮带传动齿的位置,直接敲上去了一点 ,这样有关系, 这种情况可以给主齿套垫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对完频不动 尾桨的桨距应该是0吗,大神所说的20-30° 是指什么,尾滑块应该向哪边移动,我的2 ...

那就容易了,默认0度有些陀螺也是可以的,你的问题就两种可能,一种是皮带太松,一种是尾中联和尾轴的那个顶丝没拧紧,导致打滑。皮带松紧度大概是你用螺丝刀轻轻压皮带能到中间位置,放开就会弹回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