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飞不起来【求助】

楼主(2014-04-03):
2820  1100  电机   11*5.5E  jn桨   4s 5200电池压头    装上翅膀  用绳子吊在翅膀主碳杆(最粗最黑那根)中间,头尾平衡。

为什么滑跑起飞就是飞不起来。有人说是屁股的木片要摘掉,有人说不用。求解

网友:
这个动力飞不起来没道理,看看你的舵向对不对

网友:
不会吧升降搞错了吧~

网友A:
起落架造成滑跑头低,尾巴又被木片限制了,拉升降舵没有用。有可能的。

网友:
手抛啊 我4公斤的胖子都是手抛

网友B:
手抛吧 LZ用11寸桨电机可能有点遭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抛吧 LZ用11寸桨电机可能有点遭不住

9寸会不会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造成滑跑头低,尾巴又被木片限制了,拉升降舵没有用。有可能的。

所以我问问大家是不是尾巴木片要去掉

网友:
关注,等胖子到货中,不过我是要准备手抛的

网友:
最好发几张清晰无码鸡鸡图,会好分析一些

网友:
看看你的俯仰通道反正是否正确,正确方法是向下拉杆V尾同时向上,滑跑前尾部木片是否拖地,还有就是尾部木片离地面的距离有多少,距离太小那就把木片磨掉留一点就行,切记滑跑起飞拉杆幅度不易过大,要做到像真机一样起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9寸会不会小了点

9寸桨也可以,10寸桨最好,和你一样的配置之前我上11*5.5的桨大油门下来发烫的厉害,固定电机座的热熔胶都化了,官方数据不一定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寸桨也可以,10寸桨最好,和你一样的配置之前我上11*5.5的桨大油门下来发烫的厉害,固定电机座的热熔胶 ...

……看来还是买9寸10寸的比较妥当,你的滑跑吗?木片拖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买9寸10寸的比较妥当,你的滑跑吗?木片拖地吗

我直接手抛,1W的电池,就是降落的时候要注意,不然尾部木片很容易坏
手抛起来之后不要把升舵打死,不然容易失速,我的死胖子就是这样给炸掉的

楼主:
没反啊  有字的一面向前啊

网友:
胖子超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