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请教各位求车载充电关键词

楼主(2014-04-03):
我这是5200ma 11.1V的电池,2.2A充过。5A也充过,今天试了下3.7A,刚突然想明白了。单个电池的电压是3.7V,我居然设置了3.7A的电流充电。不过66分钟就充满了,想知道多少电流充电合适?大电流对电池有损伤吗?

另外麻烦各位推荐一个车充,如何把这个跟车载连接在一起充电?这个只能接11-18V的直流电,车上应该是24V吧?是不是还得降压???最好呢个发我个购买地址或者关键词,谢谢

网友A:
一般电池5200,那用1C充就是5。2A充,,不急就慢点0。5到1C充,,急的话可以用快充,一般看电流都有写,一般2C到5C,
一般太快不好,建仪2C之内,

网友:
大电流充电肯定对电池有影响~~ 如果你的B6电源适配器差点的话,还会过热烧掉~~~

网友B:
B6最大充电电流就是5A吧 ,看来只能1C充了,一般不急用就1C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池5200,那用1C充就是5。2A充,,不急就慢点0。5到1C充,,急的话可以用快充,一般看电流都有写,一 ...

正解。以前看过有个模友说过“电池放电环境就够恶劣了,充电的时候温柔点吧”。

楼主的电池1C是5.2A,不着急慢慢充就用0.5C到1C也就是2.6A到5.2A充,如果您的充电器给力的话(12.6V*5.2A=65.52W,这个算式不精确,请高手斧正)。您用3.7A充(3.7/5.2=0.7)大约0.7C并不过分,充电时间和充电器功率、充电电流、以及电池余量有关。

楼主原帖同时提到3.7V和3.7A,把电压和电流概念搞混了吧。

如果认真些的话可以找卖家问电池的充放电倍率C数(销售通常不懂说要去问厂家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建议您在买到正品的前提下到厂家的网站自己去查),电池上面通常只标出放电C没标充电C数!即使着急用需要大电流赶快充满也不要超过充电C数!!!

网友:
你这个电池,得把B6电流调到最大来充。已有人试验且证明过,锂电池采用过小的电流、过长的时间来充电也是不合理的,比如用几十MA电流充电长达几十个小时,使电池离子成分长时间处于活跃状态亦对寿命有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最大充电电流就是5A吧 ,看来只能1C充了,一般不急用就1C充

是的,最大就5A,我想知道5A充电好不好,不好我就调低点。

网友:
你用B6最大也就4.4A,充5200的还不到1C,放心大胆的充吧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