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X设置及尾舵机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4-03):
我晚上在家调试飞机的时候,我没用动遥控器,飞机2分钟内舵机抖动了2次,DS615舵机。
第二次我想录个视频给大家看看,所以就再次开机,但是2分钟内一次都没抖,就一直是滋滋滋的声音。
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尾舵机问题
我在3GX里设置了行程。
按照亚拓说明书舵机臂中心到球头中心的距离是16.5mm,这个导致我动遥杆才一点点距离,尾巴行程就到头了。这样行不行啊?还是要把球头向下移一个孔位?
还有就是我***移动尾舵机摇杆到最左或者最右边,尾推都会回弹,但是慢慢的移动就不会回弹很多,但是也有。飞机是锁尾模式。

网友A:
我的是副翼舵机静止时偶尔抖。现在换山寨KBAR啦。

网友:
3GX的锁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副翼舵机静止时偶尔抖。现在换山寨KBAR啦。

600的飞机不敢用K8啊,唉
3gx又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的飞机不敢用K8啊,唉
3gx又不靠谱

我的500也偶尔会动 就像是信号干扰的感觉 一跳一跳  不知道原因   我是新新手还在学习    尾舵我也是这样的 据说3gx都是这样 因为是在锁尾模式下

网友:
说说:今天帮朋友一架500 3GX4.0 原控是FUTABA T12FGH 换 FUTABA T14SG ,对频调试后,T14SG和机子开着,想看一下原控(T12FGH)的数据,再把T12FGH打开,就出现了时不时舵机抽筋一下,或电机抽一下(嘀),这说明什么?是谁的错,难道又是XXX的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