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猎鹰王90涵道F4E!!!

楼主(2014-04-03):
淘来的90涵道eps猎鹰王的F4E,这机据说很不好飞,我也想挑战下自己,两天就装好了,今天上午去tps首飞了,很好飞啊,但是在第8个起飞后炸鸡了,原因很简单,爬高后俯冲,快接地的时候准备拉起来,结果舵效不够,飞机毕竟那么重,重重的炸在草里,粉碎!!!总结:全动平尾看似角度挺大的,但是由于这机的平尾比较小,舵效不够,导致炸鸡,

视频来了,这是炸鸡前两个电池

网友:
顶起来哦,巴士

网友:
飞机很帅

网友:
顶一哈,好飞机

网友:
帅,可惜啦就是~

网友:
没有炸时的视频~~~

网友A:
可以哦,飞得巴士

网友B:
继续飞,再来一架。悠着点飞。

网友C:
飛機很師, 可惜.

如果拍攝的朋友能全程保持肅靜就更好, 最尾一段他大叫, 被他嚇了... (只怪我在深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飛機很師, 可惜.

如果拍攝的朋友能全程保持肅靜就更好, 最尾一段他大叫, 被他嚇了... (只怪我在深夜看)
...

内容我的错嘛,吓到你了

网友:
飞场无敌

网友:
为什么F4的结局都是炸。。。

网友:
   楼主用什么动力啊?

网友:
我也有一架没装机呢,向LZ学习了.也是在杭州极速淘的吧.接受LZ的教训,把水平尾翼与前副翼混控,这样就不会存在舵效不够的问题了.

网友:
试极限要飞高一点嘛

网友D:
上炸机视频撒。。。。。。。

网友:
淘来是什么价格啊

楼主:
经朋友分析,除了舵效不够以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全动平尾用9g的舵机力量不够,现在再装就改用17g的金属舵机了,再大的又存在空间不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炸机视频撒。。。。。。。

炸鸡没有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飞,再来一架。悠着点飞。

谢谢易老师割爱哦,这次一定稳当些,全动平尾装司令给40g金属舵机,不再大动作了,在此也感谢司令的舵机!!!

网友B:
最轻的105涵道 大J10 首飞成功

引用 楼主:
谢谢易老师割爱哦,这次一定稳当些,全动平尾装司令给40g金属舵机,不再大动作了,在此也感谢司令的舵机 ...

40克的舵机,那一定要注意配好重心。 尾部增加了30克,头部可能 要增加100克才能配重哦。  用个17克舵机就差不多了。要是我装,我就用2个9克舵机。

网友:
高平尾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克的舵机,那一定要注意配好重心。 尾部增加了30克,头部可能 要增加100克才能配重哦。  用个17克舵机 ...

现在已经挖了,先40g试试吧,说实话,40g装上去我都觉得不是很稳当额!!!

网友:
不是40克,是25克金属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挖了,先40g试试吧,说实话,40g装上去我都觉得不是很稳当额!!!

这个舵机虚位比较大,还是要注意啊,不行就换一个好点的舵机, 因为机械原因失误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