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虾我这个电机这样装可以吗?

楼主(2014-04-03):
翼展120CM ,长98cm, 2212KV1400,30A

网友:
我觉得可以的,不过从螺旋桨的形状看,拉力变推力,损失比较大。

网友:
目测,
桨装反了,
头短压不住重心!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A:
机头短了吧,这样不好调重心。

楼主:
浆要反过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短了吧,这样不好调重心。

那机头要加长多少

网友:
何必问呢?飞过就知道了,这灰鸡抗摔

网友:
桨用作后退时候要把切风那面朝后。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碳杆是多粗多长的,我买了一根10MC的,貌似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碳杆是多粗多长的,我买了一根10MC的,貌似粗了

我那根是在鱼竿里拆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多少MM

网友:
从图上看不太清楚,大概要在加50厘米左右,主要是电池放在前面好找重心为目的,你自己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桨翻个面装就可以了,电机这样可以安装。

网友:
电机安装没问题 不过桨装反了

网友C:
楼主是用KT板做的吗,合页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KT板做的吗,合页用什么做的?

KT板不要切断~背后用胶带贴

网友D(2014-05-05):
楼主,我做了一个,也是鸡头短了,我把机翼改后退了至少10CM,电池放最前面都压不住,还加了一块石头才行,你把机身和机翼同时往机尾后面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做了一个,也是鸡头短了,我把机翼改后退了至少10CM,电池放最前面都压不住,还加了一块石头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