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复活记

楼主(2014-04-03):
3s电池复活记
2014-04-03,晚饭后手贱,想调整一下飞机的感度,看了说明书,原本是 125,125,100,100,说明书写:140,140,110,100,好吧,那改吧,插上USB,找了只电池(飞到红灯亮,没充电)
改着呢,窗口右下角显示红色三角形,屏幕右下角跳出一窗口---“电量电压低,请及时更换主电池。。。。”,“噫,烦人,,什么广告啊,电量电压低也打广告”,心里想着,关了窗口。刚好有点事,下楼耽误20多分钟,回来继续操作,恢复以前保存的参数,再改了感度,要求重启主控,好吧,重启吧,取电,插上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完了,完了,我的飞机啊,就这样完了,就改一下参数,就不能启动了,以前都要唱歌的,现在怎么成:不,不,不,不,不不了.心里的那个难受劲,不用说了。
要不,换只电池试一下,赶紧找只刚充满的电池,插上,1,2,3,4,5,6,7,唱歌了,噫,难道是电池问题,不能启动我的飞机?找到万用表,一量,9.58v,好吧,充电吧,把它正常插上,再把充电那端插在3S上,看到1S和CHARGE,交替闪烁,估计要一会儿就不闪了(以上出现过,大概2-3分钟),过了1小时,电池应该充好了,可以再去飞一会,取电池,噫,还在交替闪烁,没插好???检查一下,都对的,取了,重新再插过,还是闪????电池坏了,电脑还开着,快去问“百老师”,百老师告诉我,要冷冻,要拆开,要。。。。,方法太多了。
看来百老师也不完全靠谱,算了,不就是压电低吗,有12V的充电器,充吧,1根红线,3根黑线,咋个接?万用表打一下,红---1黑,3.5V,红--第二黑,5.9V,红 ---第三黑,9.3v,怎么接啊?中午才接了图传的12v电压到5v的行车记录仪上,结果是一阵烟,那3.5v是不能接了,5.9v?不稳当,算了,还是接红--第三黑,9.3v的靠谱点,那么小的孔,怎么弄啊,把鼠标里的线,抽了线,把它边的铜线接在12v变压器接头上。 这个算接上了,再把另外一边小心插到电池的红,第三黑里,把变压器插在电插板上, 量下输出电压?变了!!!!变了,变高了。9.38,再来,9.42,9.56电压在变高。在充电了。大概体0分钟,再量,10.4V,取下来,接在平衡充上, ,能识别3S电池了,充电了?看来过分放电会造成平衡充不识别电池,不充电,解决办法是:用其他充电器,将电压充到这能识别的程度。

网友:
我也是不经意间过放了,原厂充电器不认电池,用B6可以充。

网友:
我也和你完全一样的经历,太雷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