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热乎的308DUO充电器加“核能量”

楼主(2014-04-03):
刚热乎的308DUO充电器加“核能量”。也来一起分享下。。。。。。。效果好的话还会再继续叠加核能量的。。。
既然是为核能量服务的,当然也要有个好发动机啦。。

既然是为核能量服务的肯定要好好的关起来啦。。很结实的说,不会到处辐射花花草草。。呵呵

“核能量”本尊登场。。。好用就继续再装2组。。对了,重量不用担心有车车的,所以只是短途携带一下而已。。

网友A:
电源不错。。也在用。。风扇换成0.6W的。。更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也在用。。风扇换成0.6W的。。更安静。。。

呵呵,是的。。但还是要保证大功率散热的,鱼跟熊掌不兼得呀,对了你的改了风扇亮红灯了么????????我的改了就变红灯报错了

网友:
亮。。但正常运行。。还加了温控开关。。温度到了风扇才转

网友B:
原装风扇挺好的,真不该换掉!买个温控开关2元钱装散热片上60度才起控,吹凉了又停,热了又吹,爽多了
其实我是40度、50度、60度、75度各一只共装了4只串上几只2W 120欧的电阻,做成了4档温控调速,平时5A充电在开始那20分钟内根本就不转风扇。
至于图就不上了,真心懒得再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风扇挺好的,真不该换掉!买个温控开关2元钱装散热片上60度才起控,吹凉了又停,热了又吹,爽多了{:1_6 ...

你这样改了还亮红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改了还亮红灯么????????

这款电源属于绝对的主动散热电源,原装风扇有着极高的使用寿命(滚珠轴承的工业级仪表风扇,除了噪音大的缺点,寿命是一般CPU风扇所不及的),且内部电路有完善的超温截止输出保护,同时风扇欠流(风扇断开)和过流(风扇堵转)都会触发面板报警红灯常亮,便于提醒用户散热系统出现故障但温升未超过阀值还是会有正常电压输出,又不是高精尖场合使用,干嘛去管那灯亮不亮的,加了温控开关,小功率使用时灯常亮提示风扇未开启或低速转,大功率时熄灭提示我温度已超过75度且风扇已经最高速运转了。
建议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或动手能力不强的朋友不要玩这个,拆开拨弄搞不好有被触电的危险。用模型专用电源,省事省心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电源属于绝对的主动散热电源,原装风扇有着极高的使用寿命(滚珠轴承的工业级仪表风扇,除了噪音大 ...

呵呵。。航模专用电源那不都是坑货么、、跟航模沾边的就的被宰的要死,能找到替代品肯定不想用什么航模专用的。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航模专用电源那不都是坑货么、、跟航模沾边的就的被宰的要死,能找到替代品肯定不想用什么航模专 ...

呵呵!是啊!某个牌子推出的模型专用的1200W模型电源,要买1200多!样子是好看,还有液晶屏但有人试过,满功率运行的话,有时电源会保!看起来连标称的1200W的功率都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风扇挺好的,真不该换掉!买个温控开关2元钱装散热片上60度才起控,吹凉了又停,热了又吹,爽多了{:1_6 ...

请问这个温控开关应该贴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温控开关应该贴在什么地方?谢谢。

我的原文你没仔细看,罚你贴在鼻子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原文你没仔细看,罚你贴在鼻子上

恕我愚钝,还是没搞清。
另外4个温控开关应该怎么接,能否上传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恕我愚钝,还是没搞清。
另外4个温控开关应该怎么接,能否上传个电路图?

网友:
温控电路看着很实用,我也是为电源的风扇噪声搞得心慌。

网友:
修改了一下电路,这样风扇调速更为顺畅,不至于温度很高了,风扇还是不转或是慢吞吞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