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油门推到顶螺距却是负10?油门最低是正10!还没有开始设置螺距曲线!

楼主(2014-04-04):
求解?陀螺仪是K8!飞机是450无副翼!油门推到顶螺距却是负10?油门最低是正10!油门向上推时三个舵机同时向上这个没错!还没有设置螺距曲线!也就是说我的正负螺距反了!求解?油门中点0度已经调好了!如果我把螺距逆转!舵机就向下运动但是螺距是正常的了!这个怎么解!我的尾陀航程是52会不会有问题啊!问题是调大了就会打到尾管!陀螺仪是K8!飞机是450无副翼!

网友A:
大桨装反了??????拍个照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装反了??????拍个照片看看吧

飞机已经入库!我明天发给你看看那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 我还特意把桨下了下来!反装了上去 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网友B:
要么P距通道反了,要么是K8里面十字盘运动那一个选项选错了

网友:
把桨夹分别转到另一边再上连杆

网友:
桨夹反了

网友:
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必须 是浆夹 装反了

网友:
如果是有副翼的话, 控里面的Swash Mix里的PIT调成负数即可。。。
无副翼,等高手。。。

网友:
陀螺仪十字盘运动方向选错了,如果你用的是V8的话!

网友:
会不会是浆夹装反了呢

网友:
要看你的螺距方向是不是对的,提油门,螺距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