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高手赐教!

楼主(2014-04-04):
问题一:大家帮忙看看我的曲线达标吗?

还有就是自动调参后定点不错!我的定点视频

问题二:自稳模式老是往右后飘,怎么样微调?
看了这个视频

但是咱不懂鸟音有朋友帮忙翻译一下!

楼主:
神马回事!!!???

网友A:
穿高跟鞋的4轴

顶点?是不是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高跟鞋的4轴

顶点?是不是定点?

错字

楼主:
不知道是问题太嫩,还是怎么了,老鸟都飞别处去了!没人搭理

网友B:
如果是主控没上减震器,振动值只能说还行。我的四轴悬停时振动值在1到-1之间。如果没上减震器,那这个振动值很好了。
如果无风天气,自稳模式,在你已经手动修正为几乎定点不动之后,还往一个方向漂移的话,检查你的主控安装是是否跟机身有点偏。我也遇到过,发现只有这个原因会导致你说的问题。即使是重心靠前或者靠后,也只是起飞的时候要手动补偿一下仰俯角,起飞后主控会自动修正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主控没上减震器,振动值只能说还行。我的四轴悬停时振动值在1到-1之间。如果没上减震器,那这个振动 ...

好的,改天调整一看,

网友(2014-07-17):
玩到老 学到老

网友:
不错,真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