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们、电机与螺旋桨的选择

楼主(2014-04-04):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我准备上目前FPV比较热火的载机-(死胖子)这飞机目前翼展大概在2米,飞机设计风阻比较小、基本属于常规设计飞机、学生手上的设备比较有限、电池动力就只有一大堆4S电池、該载机最大限度可以上到12寸的螺旋桨、想请教各位老师、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机
载机预计大概起飞重量额定载3.7公斤左右、为了远航多加了电池、想使用到8的螺距、
学生的要求如下:
1: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推荐一款性能比较好的电机、推力希望能够大一点、(12寸或11寸桨)
2:能够很省电、在空中尽量低电流能维持平飞、

学生在高原地区飞行、空气密度比较低、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电机只要好、价格学生可以接受!!望各位老师指教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学生感激!!

楼主:
学生一直在用朗宇的电机、只会看基本的一些参数、对于其他品牌的电机就不是很懂、很多好电机也很看不懂参数(相对朗宇的参数表而言)!请大家给予指教!

网友:
喜欢朗宇的电机,可以考虑X2826 kV880这款,4S电池下配合11~12寸桨有不错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