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3DR数传,能读取数传的信息,但是无法连接APM飞控读取飞控的信息

楼主(2014-04-04):
应该已经找到原因了:APM飞控上的数传接口上的TX和地线短路了

可以在Mission Planner 1.2.99中看到数传两端的参数,数传的指示灯显示常绿,表明数传两端的无线连接是好的,但是点击右上角的连接,老是超时,就是读取不了APM飞控的信息,不过在连接的时候,数传两端的红灯都是在闪的,表示有数据在传输。直接连USB是完全正常的。
已经尝试更换电脑和操作系统,刷新数传两端的固件(1.6、1.7、1.9),更换不同版本的Mission Planner,RX、TX连接线的交换(交换后数传的数据依然能读取),USB供电(仅供电,不连数据)换电源模块供电,还是不行。
使用APM Planner2连接的时候不报错,能读取数传的信息,但是也读取不了APM飞控的信息。
老外也有碰到这种问题的:
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 ... radio-won-t-connect
http://ardupilot.com/forum/viewtopic.php?t=5303&p=7953
再说一下环境:
windows7 64位,Mission Planner 1.2.99,APM3.1.2固件。
APM已经进行过磁盘校正和加速度计校正,但是还没进行遥控器校正。
APM上连接了GPS和外置磁阻。

大家帮忙看看还可以做哪些尝试,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目前已经进行了下面的这些尝试:

  • 刷新数传两端的固件(1.6、1.7、1.9)
  • 更换不同版本的Mission Planner
  • 更换不同的APM固件(老版本因为没法下载,所以只尝试了3.1.2和3.2dev)
  • RX、TX连接线的交换(交换后数传的数据依然能读取)
  • USB供电(仅供电,不连数据),电源模块供电
  • USB转TTL线直连数传接口(直连UART0是可以的,但是直连UART2也就是数传接口,是不行的。这项测试已经表明基本和数传的软硬件没什么关系了,问题应该在APM飞控的软硬件上了)
  • APM板子背面的Automux跳线跳到不同位置(参考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APM2Wireless

网友A:
红灯能闪,说明飞控的数据已经可以发送到 数传air 端。 但是不能保证数传的信号能发到飞控。

你有USB转TTL模块吗? 直接接在飞控的数传接口试试看。

网友B:
OPPRESEND 两边设置不一样..你这是没找到心跳包..修改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能闪,说明飞控的数据已经可以发送到 数传air 端。 但是不能保证数传的信号能发到飞控。

你有USB转T ...

刚才试了一下,也不行。看来不是数传的问题,要么飞控,要么软件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PRESEND 两边设置不一样..你这是没找到心跳包..修改下试试吧

在哪里设置?

网友C:
楼主的数传线有没有并接osb,吧和osd连接线拔下

楼主:
是不是哪里跳线没跳好啊。

APM背面

APM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数传线有没有并接osb,吧和osd连接线拔下

没买OSD

网友D:
不用数传用USB直接电脑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数传用USB直接电脑行吗

没问题,直接走USB是正常的

网友B:
仔细对比你主从机的设置...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试试吧

网友:
还有..你要确定你数传用的波特率和你apm设置数传的波特率是一致的..不过不知道apm是不是串口波特率和数传波特率走的是一个..没有apm...你自己挨个检查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班都是波特率不一致,就会报这个错。可能是被无意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对比你主从机的设置...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试试吧

你是说op吗,这个也尝试过,参考这个: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with-apm-a n d-px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班都是波特率不一致,就会报这个错。可能是被无意修改了

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我也尝试了所有的波特率,只有57600是能读取数传数据的,其他的就连这个都不行,更别说读取APM飞控的数据了。

网友F:
另外 还要主要 链接USB的时候 数传是不能用的啊  也就是你如果 测试数传 不能用USB供电 要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 还要主要 链接USB的时候 数传是不能用的啊  也就是你如果 测试数传 不能用USB供电 要用电池

这个我知道,连usb也只是用它供电而已,数据线是不连的,说简单点就是拿手机充电器接的usb,而不是从电脑usb口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 还要主要 链接USB的时候 数传是不能用的啊  也就是你如果 测试数传 不能用USB供电 要用电池

前面也讲过,已经使用电源模块来供电,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能闪,说明飞控的数据已经可以发送到 数传air 端。 但是不能保证数传的信号能发到飞控。

你有USB转T ...

能帮忙看一下你的板子的背面是不是需要什么跳线啊

网友G:
楼主要多观察啊,两边的设置必须要一样,最大窗口哪里为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多观察啊,两边的设置必须要一样,最大窗口哪里为33

改成这样也不行。楼上已经有人提示直接用TTL连都不行了,应该已经排除数传本身软硬件的问题了,只能从APM的软硬件上找原因了。

默认设置

默认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一下你的板子的背面是不是需要什么跳线啊

没什么跳线要改的。

既然你直接用TTL都不行的话,考虑飞控串口损坏,或者软件方面的问题吧。应该和3DR数传没关系了。

楼主:
使用USB-TTL线直连UART0是可以的,但是直连UART2就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跳线要改的。

既然你直接用TTL都不行的话,考虑飞控串口损坏,或者软件方面的问题吧。应该和3DR ...

恩,我也这么想的,晚上再测试一下uart2上各针脚是否有断路短路的情况,再不行就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楼主: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数传接口上,TX和地线短路了。

网友H:
与楼主问题相同!没有解决!楼主你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与楼主问题相同!没有解决!楼主你解决没?

已经查明是硬件故障啊,直接找卖家。

网友I(2014-05-16):
我的数传和你的一样情况。用USB连接能正常读取数传两端的参数。可以用数传就不能连接  显示超时。另外也是直接用数传连接时,飞控上的数传红绿灯在闪烁。请问大哥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数传和你的一样情况。用USB连接能正常读取数传两端的参数。可以用数传就不能连接  显示超时。另外也是 ...

看帖这么不仔细,都已经在顶楼和28楼揭晓答案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帖这么不仔细,都已经在顶楼和28楼揭晓答案了。

看到了 直接是飞控的数传接口 短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 直接是飞控的数传接口 短路了啊?

是的

网友:
今天在调试PIX时,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处理方法就是把TELEM1 端口换成TELEM2,就行了。同理如果APM的TELEM口不能连接可以尝试换成I2C口连接。

网友J(2014-07-02):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数传,但是只有20m,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数传,但是只有20m,这是为啥?

看看两端的rssi和noice是否正常。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中3楼的回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829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两端的rssi和noice是否正常。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中3楼的回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

dui ,就是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两端的rssi和noice是否正常。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中3楼的回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

17cm的这个线,具体用什么线有讲究吗》?

楼主:
从这个截图看,数据还算正常。
你把飞机拿远一点,拿到无法正常使用的具体,再看看数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截图看,数据还算正常。
你把飞机拿远一点,拿到无法正常使用的具体,再看看数据是多少。

噢噢,好的

网友:
这个rxerrors这个数据随着距离增加应该肯定会增加的吧?近距离看没有问题不就代表没有干扰?

楼主:
出错了再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J:
那个机载端的天线可以随便用什么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机载端的天线可以随便用什么线吗?

不清楚,我是因为天线有点问题,才换上网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我是因为天线有点问题,才换上网线的。

噢噢,好的

网友:
刚刚出去测试了,出现了很坑爹的问题,五米-十米信号就衰减严重了,调整数传位置,信号时好时坏,之前我用过915MHZ的数传可以有150m,刚换的这种433,不知道为什么这样?rxerror已经增加到九百多了,不过我觉得我飞机上没什么干扰的东西啊,都比较远,OSD,图传,摄像头,电源,接收机,现在怀疑是接触不良

网友(2014-12-12):
我的数传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我也是这个毛病,感觉无解了。应该不是APM的问题。因为我换了另一个数传,就是正常的。

网友K(2015-02-09):
楼主,我跟你问题一样,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跟你问题一样,你解决了吗?

看帖要仔细,第一句就说了。

网友K:
APM飞控上的数传接口上的TX和地线短路了                          这个怎么解决?  速求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APM飞控上的数传接口上的TX和地线短路了                          这个怎么解决?  速求解决方案![/ba ...

联系卖家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卖家换啊。

已经申请退款了

网友(2015-03-15):
引用 楼主:
联系卖家换啊。

大哥, 你的数传最后是直接换个模块还是拆开了维修的啊。因为我的数传也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直接换的话,那我还不如重新买个新的呢。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通过互换连接线解决了,就是把飞控和数传的接口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