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mwc2.3版本的config.h文件中文翻译贡献给喜欢折腾的兄弟

楼主(2014-04-04):
/*************************************************************************************************/
/*****************                                                             ***************/
/****************  SECTION  1- BASIC SETUP            1.
基本设置                        *******/
/*****************                                                             ***************/
/*************************************************************************************************/

  /**************************   The type of multicopter
多旋翼类型  ****************************/
    //#define GIMBAL
自稳云台
    //#define BI
两轴
    //#define TRI
三轴
    //#define QUADP
四轴十字模式
     #define QUADX
四轴X模式
    //#define Y4
四轴Y模式
    //#define Y6
六轴Y模式
    //#define HEX6
六轴
    //#define HEX6X
六轴X模式
    //#define HEX6H  //New Model
六轴H模式()
    //#define OCTOX8
八轴
    //#define OCTOFLATP
八轴十字
    //#define OCTOFLATX
八轴X
    //#define FLYING_WING
飞翼
    //#define VTAIL4
四轴v
    //#define AIRPLANE
固定翼
    //#define SINGLECOPTER
单旋翼
    //#define DUALCOPTER
双旋翼
    //#define HELI_120_CCPM  120
CCPM直升机
    //#define HELI_90_DEG    90
度斜盘直升机

楼主:
  /****************************    Motor minthrottle   马达油门最小值 *******************************/
    /* Set the minimum throttle comma n d sent to the ESC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设定发送到电调的最小油门指令,
       This is the minimum value that allow motors to run at a idle speed  */                                         即维持电机怠速的最低油门值.
    //#define MINTHROTTLE 1300 // for Turnigy Plush ESCs 10A                Turnigy Plush10A电调设定值1300
    //#define MINTHROTTLE 1120 // for Super Simple ESCs 10A      Supersimple 10A 电调设定值1120
    //#define MINTHROTTLE 1064 // special ESC (simonk)             Simonk特殊电调设定值1064
    //#define MINTHROTTLE 1050 // for brushed ESCs like ladybird       无刷电调(如ladybird)设定值1050
    #define MINTHROTTLE 1150 // (*) (**)

  /****************************    Motor maxthrottle  马达油门最大值  *******************************/
    /*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ESCs at full power, this value can be increased up to 2000 */ 发送到电调的油门最大值(最高为2000)
    #define MAXTHROTTLE 1850

  /****************************    Mincomma n d     电机锁最小值     *******************************/
    /* this is the value for the ESCs when they are not armed  电调锁定的最小值
       in some cases, this value must be lowered down to 900 for some specific ESCs, otherwise they failed to initiate */ 有些特殊电调必须减至900, 否则电调无法初始化.
    #define MINCOMMa n d  1000

  /**********************************    I2C speed  I2c接口速度  ************************************/
    //#define I2C_SPEED 100000L     //100kHz normal mode, this value must be used for a genuine WMP 原装wmp使用100khz普通模式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400kHz fast mode, it works only with some WMP clones  山寨WMP使用400khz高速模式.

  /***************************    Internal i2c Pullups   内部i2c 提升 ********************************/
    /* enable internal I2C pull ups (in most cases it is better to use external pullups) */ 去掉注释打开内部i2c提升, 大多数情况最好使用外部i2c提升.
    //#define INTERNAL_I2C_PULLUPS

楼主:
/**************************************************************************************/
  /*****************          boards a n d sensor definitions     主板,传感器设置       ******************/
  /**************************************************************************************/
/***************************    Combined IMU Boards 组合传感器   ********************************/
      /* if you use a specific sensor board:  如果你使用特殊的传感器主板,
         please submit any correction to this list. 请提交数据用以修正此列表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BMP085    ***本人使用淘宝上买的MWC2.5版本, 所以选了这项. 具体请咨询卖家 (by jpno1@5imx)

    /***************************    independent sensors  单独传感器  ********************************/
      /* leave it commented if you already checked a specific board above */  如果你在上面选了组合传感器, 不要注释掉这里的选项
      /* I2C gyroscope */
      //#define WMP
      //#define ITG3200
      //#define MPU3050
      //#define L3G4200D
      //#define MPU6050       //combo + ACC
      //#define LSM330        //combo + ACC

      /* I2C accelerometer */
      //#define NUNCHUCK
      //#define MMA7455
      //#define ADXL345
      //#define BMA020
      //#define BMA180
      //#define BMA280
      //#define NUNCHACK
      //#define LIS3LV02
      //#define LSM303DLx_ACC
      //#define MMA8451Q

      /* I2C barometer */
      //#define BMP085
      //#define MS561101BA

      /* I2C magnetometer */
      //#define HMC5843
      //#define HMC5883
      //#define AK8975
      //#define MAG3110

      /* Sonar */ // for visualization purpose currently - no control code behind  声呐, 目前只是个摆设, 没有控制代码.
      //#define SRF02 // use the Devantech SRF i2c sensors
      //#define SRF08
      //#define SRF10
      //#define SRF23

楼主:
日  太多发不出来了,需要的直接QQ发!!

网友:
1437431117@qq.com楼主求发,纯新快被这玩意搞疯了

网友:
wannbaw2009@126.com 楼主求发,这个东西真的很头疼  我英文不行  想翻译做不了啊

网友:
高手,请教你一些问题:
我用的MWC Lite轻量版飞控,330机架,新西达30A电调,新西达电机1212 KV1400,配8045桨,11.1V 25C 2200mAh电池。用2.2软件,按网上教程选了'X'模式。电调校正过,可在试飞时,油门推到最大都飞不起来,个人感觉油门没有达到最大值。另外用GUI软件,看到总有两个电机的值比另外两个大。在软件中,启用#define GYRO_SMOOTHING {20, 20, 3}  (但是作者也明确写到这不适用于四轴)这行就能飞起来,但非常不稳定,轻推油门就飞很高,但一会儿自己就猛地侧翻过去。
玩四轴主要是为了航拍用。还请高手帮忙。

楼主:
不是高手哟,大家互相学习,我刷的2.3版本的软件,你的情况我分析,第一,请检查config.h文件里面传感器的选择是否正确(不同的版本传感器选择不一样,可以问下店家,或者仔细看飞控版上传感器型号),第二,检查陀螺仪器低通滤波设置,你描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陀螺仪低通滤波设置太高导致的!!!!!!!

楼主:
MWC Lite 这个飞控还不错飞起来挺稳的,只是功能少,带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有自稳功能,价格便宜,我用过一个很好飞,后来飞丢了就换了高配版本的了,传感器型号忘记了我等会帮你查下

楼主:
CRIUS MultiWii Lite标准版硬件配置:
·ATMEGA328P 单片机
·ITG3205 三轴数字陀螺仪
·ADXL345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上面发的是老版本,现在的新版本是直接用的MPU6050

楼主:
不知道你的是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
Gyro smoothing  陀螺仪顺滑设置  **********************************/
      /* GYRO_SMOOTHING. In case you cannot reduce vibrations _a n d_ _after_ you have tried the low pass filter options, you
         may try this gyro smoothing via averaging. Not suitable for multicopters!
         Good results for helicopter, airplanes a n d flying wings (foamies) with lots of vibrations.陀螺仪柔顺选项, 如果你不能减少震动, 而且你已经试了低通滤波选项后还是无效,
         你可以试试这个选项 注意::!!!! 不适用于多旋翼.
        对直升机,固定翼以及飞翼机减少机震非常有效. */
      //#define GYRO_SMOOTHING {20, 20, 3}    // (*) separate averaging ranges for roll, pitch, yaw  副翼/升降/转向舵 平均值
这个是你选择的翻译,四轴一般不用开启此功能

楼主:
对于遥控指令发出后的反馈摇晃无效,所以请仅在飞行器是随机抖动而且所有阻尼和平衡的办法都已经试过还是无效的时候使用。一次取消一个注释!*/
      //#define MPU605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默认已经是这个设置了, 不需要注释掉这个.
      //#define MPU6050_LPF_188HZ
      //#define MPU6050_LPF_98HZ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define MPU6050_LPF_20HZ
      //#define MPU6050_LPF_10HZ
      //#define MPU6050_LPF_5HZ
这个是陀螺仪低通滤波设置,设置高了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选择低一点的频率试下,如果还是抖就再选更低的,不同配置的四轴低通滤波频率不一样的,我是用的10HZ的。

网友:
楼主??1437431117,求发qq

楼主:
已发到你的QQ信箱里面了的!!!!!!!!!!!!!!

网友:
LZ发我一份2304152918@qq.com

楼主:
已经给你发了

楼主:
上面的兄弟调试好了还是帮我们顶下帖哟!!!!!!!

网友:
顶一个,谢谢过一份过来。370566963@qq.com

网友:
论坛就是需要这些热情的兄弟。

楼主:
不好意思有几天没上论坛,翻译我都给你们发QQ邮箱了,调试有问题可以写出来,我们一起来折腾!!!呵呵

网友:
LZ给我一份吧,谢谢,1147291699

网友:
楼主发给我一份,2364684978@qq.com 谢谢

网友:
LZ发我一份1190185@qq.com

楼主:
已经发送请查收

网友(2014-05-05):
楼主,发一份,谢谢  javajtg@gmail.com

网友:
麻烦楼主也给我一份吧20340446@qq.com

网友:
顶一个,谢谢过一份过来。moonchen77@qq.com

网友:
我刚入了mwcv2.5版本的,可是刷了MultiWii_1_8_patch2这个版本的固件,我都是默认没有改动,在链接gui调参软件时只有一根线,没法进行加速度计等校对。能打个给我吗?1130379286@qq.com。谢谢

楼主:
前面的兄弟不好意思,有好多天没上论坛,发晚了点,请邮箱查收,欢迎大家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A:
顶一个,谢谢过一份过来。31448845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谢谢过一份过来。

已发送到你邮箱

网友:
8685486@qq.com LZ来一份谢谢~

网友:
另外问一下

MultiWii.cpp: In function 'void annexCode()':
MultiWii.cpp:346: error: 'MIDRC'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
  /***********************     motor, servo a n d other presets     ***********************/
  /**************************************************************************************/
    /* motors will not spin when the throttle comma n d is in low position
       this is an alternative method to stop immediately the motors */
    #define MOTOR_STOP

    /* some radios have not a neutral point centered on 1500. can be changed here */
这个代码开启就不会提示错误    #define MIDRC 1500

请问解锁后停止电机转动的代码#define MOTOR_STOP和#define MIDRC 1500是同时开启吗?

网友:
顶一个,谢谢过一份过来。865750220@qq.com

网友(2014-06-09):
顶你一下,辛苦了。造福大家啊。给我也发一份吧,一起和你学习学习。顺便把固件也给我发一份,谢谢!lk222222@163.com

网友B:
我的配置,F450杂牌机架。30A新西达电调。新西达电机2212KV980。杂牌1047桨,MWC CRIUS版本。在2。3的程序里选择#define CRIUS_SE_V2_0。
      根据楼主提供的资料,调试完后能飞,但是悬停不是很稳。另外想问一下,你们的气压计读数在没有动机架时,是不是会乱跳。我的有正负0.2的跳动,其它的传感器数据会有一两个数字的跳动。

网友:
方便发我一个呗,8847660@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F450杂牌机架。30A新西达电调。新西达电机2212KV980。杂牌1047桨,MWC CRIUS ...

MWC的气压计精度很垃圾,我是怎么调也达不到钉钉子的程度,上下起伏小点就不错了

网友:
可否給我一份? licuncle@gmail.com

网友B:
今天又入了一块MWC。这个飞控其它的都好,我觉得就是BM085气压计太差了。现在拍了一块气压模块是MS5611的。看效果是否要好一点。
另外再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把飞控板刷成固定翼的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副翼的方向是向反方向效正。虽然可以把舵机换个方向解决。但是有时还是很不方便。这个程序里可不可以像遥控一样,可以把某个通道的信号反向。
    要是可以的话,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入了一块MWC。这个飞控其它的都好,我觉得就是BM085气压计太差了。现在拍了一块气压模块是MS5611的。 ...

这个我还真的没试过也,兄弟试下嘛,有了结论发出来大家学习

网友C:
小弟新手,搞了一個三軸,用v2.5袖珍板,按楼主的刷了(除了四轴轉三軸),但不能解鎖,折騰了幾夭,樓主及各師兄解救!

楼主(2014-07-11):
引用 网友C:
小弟新手,搞了一個三軸,用v2.5袖珍板,按楼主的刷了(除了四轴轉三軸),但不能解鎖,折騰了幾夭,樓主及 ...

/****************************    Mincomma n d     电机锁最小值     *******************************/
    /* this is the value for the ESCs when they are not armed  电调锁定的最小值
       in some cases, this value must be lowered down to 900 for some specific ESCs, otherwise they failed to initiate */ 有些特殊电调必须减至900, 否则电调无法初始化.
    #define MINCOMMa n d  1000       把这个参数调下试试,还有就是检查你解锁时候的模式,GPS模式   定高模式   都解不到锁

网友C:
楼主大大,可否说明一吓,gps模式及定高模式呢?因為還沒有安裝GPS,是否可以不用刷寫gps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大,可否说明一吓,gps模式及定高模式呢?因為還沒有安裝GPS,是否可以不用刷寫gps那部分?

你没安GPS就没GPS模式,你只要config.h设置正确,第一次解锁前在PID调试界面校准陀螺仪和磁罗盘,关闭定高功能应该就能解锁!其他功能锁头、无头模式等对解锁无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的没试过也,兄弟试下嘛,有了结论发出来大家学习

已经试了。MS5611的确比BM085好很多,BM085用说上下移动,一米都没有实质上的反应,但是MS5611只要上下移动20CM左右就有反应了,另外,光只用气压定高(MS5611)的能定在40C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了。MS5611的确比BM085好很多,BM085用说上下移动,一米都没有实质上的反应,但是MS5611只要上下移 ...

只是自己换了一个气压计?还是外接一个?

网友:
楼主大大,我的三轴還是解不了鎖,折騰了好几天,得个吉,反而令飛控出現新問題,原本D3位接上舵機运作正常,解不了鎖轉動機体有反應的,但現在供电後舵機間歇性摆動,飛控藍色led灯跟著閃动,打升降舵及副翼都沒有反應,但拔了D3位舵机后正常,是否飞控已經坏了?

网友(2014-08-21):
楼主,刷了2.3后,磁阻传感器就不能用了,原来用2.2的时候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五十三楼的高手能指點一下ms5611氣壓计安裝方法。拜謝!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份给我么,1292414848@qq.com

网友(2014-09-29):
MWC玩了半年還是迷胡...近日打算試裝GPS  麻煩固件中文說明
我的QQ 2485790144  感謝

网友D:
楼主你好,你有qq吗?我想请教2.2固件怎么调。我的机架是800六轴的、电调40a的,我用您的固件照猫画虎的做了,但是现在是只能是d5和d6号电机转,其他的都不动。不知道错在哪里了,拔出d3插头以后d9、d10、d6电机可以转,d3和的5的电机就不转了,折腾很长时间一次没飞起来过。急死我了

网友(2015-04-25):
楼主太伟大了 我也要一份
439695286@QQ.COM
非常感激

网友E:
877944103@qq.com
麻烦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F:
大佬。。我用的是克瑞斯mwc se2.5,,传感器都是哪些啊?
<

网友F:
791633698@qq.com,,谢谢楼主!!我爱你!!!求发!!
<

网友G:
599316877@qq.com
楼主来一本

网友H:
1506668723@qq.com 谢谢楼主发我一份

网友I:
463937589@qq.com求发,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下手,英语我只认得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