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一下super cp,请教!

楼主(2014-04-04):
玩450有点麻烦,想试一试在室内玩的感觉。
想咨询一下:
1 super cp改装无刷电机和不改装有什么区别?动力上区别大吗?续航时间呢?
2 super cp的杀伤力如何,如果不小心打到手的话会怎么样?室内飞行安全吗?
3 super cp的配件一般都买什么备用。

注  我现在飞450 对尾悬停很熟练,对侧还行,对头不熟练。

网友:
1 有刷很折腾,动力很快就会不够用,到之后怀疑一下电池,怀疑一下电机的,玩得不爽。动力上,虽然无刷猛,但是也重了,续航,只能说无刷稳定,有刷不稳定,非常不稳定。
2  打到手会破皮出血。室内飞行,除非只悬停,否则多少会打到点东西。尤其是刚开始玩。
3  舵机齿轮,尾总成

楼主:
天涯旅者发表于2014-04-04 12:33:36
1 有刷很折腾,动力很快就会不够用,到之后怀疑一下电池,怀疑一下电机的,玩得不爽。动力上,虽然无刷猛,但是也重了,续航,只能说无刷稳定,有刷不稳定,非常不稳定。
2  打到手会破皮出血。室内飞行,除非只悬停,否则多少会打到点东西。尤其是刚开始玩。
3  舵机齿轮,尾总成
我看到一款hisky的小飞机,配高频头,请问高频头怎么焊接,能焊接到任何遥控器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一款hisky的小飞机,配高频头,请问高频头怎么焊接,能焊接到任何遥控器上吗?

要看什么接口,音频口的高频头,直接用教练口连接就行了。数据口的,就不一定可以在遥控上找到对应的点焊了。

网友:
室内飞就别想了,尤其新手,不是炸鸡,就是炸东西,修的很麻烦!划着眼睛和脸都是危险的!
有刷的太重,多花的钱,还不如多买几个有刷电机,坏了就换。有刷的比无刷的好飞.

网友:
你说的都不是问题 SUPER CP 裸机才370 淘宝 买一个又不贵

网友:
直接450吧  SCP折腾的钱也够450了   我的SCP都扔家里不去动他了  还是X少无刷的

楼主:
天涯旅者发表于2014-04-05 00:47:11

要看什么接口,音频口的高频头,直接用教练口连接就行了。数据口的,就不一定可以在遥控上找到对应的点焊了。
请问教练口是什么?我的控有一个口可以接出音频接口来玩模拟器,是不是可以用这个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教练口是什么?我的控有一个口可以接出音频接口来玩模拟器,是不是可以用这个高频头?
来自iphone客 ...

教练口就是那个接音频线地方,我随意惯了,这两者就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