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尾舵机的原因。N590锁尾,速度太慢了

楼主(2014-04-04):
原来有副翼的锁尾舵机,升级无副翼后,一直有轻微金鱼尾,震动1000一下。此贴主要为了收舵机!!!收个450锁尾舵机

网友:
同有一个N590舵机,闲了有些时间了
看样子最少是准备收个515啦

楼主:
annieson发表于2014-04-04 11:10:35
同有一个N590舵机,闲了有些时间了
看样子最少是准备收个515啦
找不出原因了,冰人双推,顺滑,震动1000以下,应该不是机械原因,所以只有换舵机了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调450的尾巴,也有些头疼啦
这是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们俩的配置一样,视频上时好时坏的,昨晚在家飞好像又严重了,老是状态不稳定
尾桨你检查了吗,重量差的多吗?两片尾桨有没有变形,造成尾部双桨
软件上的尾巴专家模式里有个p增益和i增益,看看降一些会好转不

楼主:
annieson发表于2014-04-04 11:21:31
我这两天也在调450的尾巴,也有些头疼啦
这是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们俩的配置一样,视频上时好时坏的,昨晚在家飞好像又严重了,老是状态不稳定
尾桨你检查了吗,重量差的多吗?两片尾桨有没有变形,造成尾部双桨
软件上的尾巴专家模式里有个p增益和i增益,看看降一些会好转不
这个还不知道,马上试试,谢谢哦

网友A:
楼主 我感觉还是你机械的原因,我上一架飞机也用的n590尾舵机 陀螺仪kds820 尾巴锁的很好啊 有过金鱼尾但是都是尾巴的问题,跟舵机无关,至今590还在手里

网友B:
升级无副翼后我调了很久的金鱼尾。(同用590舵机)换舵机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无副翼后我调了很久的金鱼尾。(同用590舵机)换舵机后解决

此话坚定我换舵机的决心,请问你换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感觉还是你机械的原因,我上一架飞机也用的n590尾舵机 陀螺仪kds820 尾巴锁的很好啊 有过金鱼尾 ...

主要K8对舵机速度要求高

网友:
应该不是尾舵机的事,k8里面有一项是调尾舵机速度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话坚定我换舵机的决心,请问你换的那款?

我换的4个银燕9256。你用215或515吧。银燕的大齿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