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X8的效率

楼主(2014-04-04):
似乎大家公认为X8的效率略低于平铺8轴,老高一直对这个问题模模糊糊的,没有权威的测试结果自己也说不清楚。坛子里有热心的大师做过挺严格的测试,测试结果是对称双桨比两个浆单独工作效率低20%,这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和规范的测试了,所以我也一直认为我做X8付出的代价就是效率牺牲,稳定性和便携性上升。
最近有了个比较的机器:大疆的S1000和老高的新X8,起飞重量都是10公斤左右,都是8轴,不同的是一个是平铺,一个是X8。
这个X8是帮朋友做的,不便于提供照片和数据,我的轴距是800mm。其实懂X8的朋友应该马上算出老高的浆大小等参数。
大疆S1000设备悬停测试视频链接:
老高的新X8的飞行时间测试链接:

发这个帖子绝没有其它意思,大疆在世界多旋翼领域的领先地位不可动摇,这帮年轻人为“中国制造”又添了浓重的色彩,我在外国多次看到大疆的设备在飞,我也一直在用大疆的飞控。
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X8的飞行效率也不是那么低的。只要搭配好浆和电机,以及合理设计,效率还是挺高的。
附上一张空中拍的照片

网友A:
X8有综合优势,效率并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有综合优势,效率并不低。

缺点是那个下层浆挺讨厌的,相机的重心要降低,同时不能演绎手接降落方式

网友:
我记得在哪见过好像不共轴的双桨会产生一个横向的力,从而起到一个类似S800倾角的作用,建议大大们实验一下。

网友B:
楼主辛苦了!
有比较才会有抉择,这是造福后来人的义举。
都说8轴有动力组故障冗余,不知道共轴8和平8在缺一桨的情况下,状况会如何差异?
这个测试需冒风险,估计没人愿意做。
我感觉应该是平8效果更好些,毕竟升力点还是多3个,分布密度更大,坏桨相邻的桨多,分担更少,好比抬轿子人多。

另外,建议编辑顶楼内容,因为现在视频都是重复双份的

网友:
谁玩谁知道,

网友C:
其实楼上的一位朋友说的很对的,要看综合效率,,就是减少的这四个机臂的重量后的效率,,,大家都知道,效率曲线不是直线的,同等条件下,小油门,推力小的时候,效率是很高的,,我分别作了双桨和单桨的飞机(同个电子设备),双桨因为重量轻了,反而效率比单桨的高了,,

网友D:
我也在学习研究X8结构,自己感觉有几个方面会影响x8效率。一是上下桨的间距,二是上下桨的桨距,下面的要略大一点。3是电机与桨的搭配,我采取低KV值大桨。4是机臂的长度。我设计的机臂前臂是450后臂480。我的QQ359788590,有机会探讨探讨,想你学习学习。看了你好多的帖子,也学到很多。X8就是被你勾引上道的呵呵呵。

网友E:
话说 都在整x8 我也冒个泡我的鸡鸡 8kg起飞重量……全负载 10000  6s 9分钟  下来 3.65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缺点是那个下层浆挺讨厌的,相机的重心要降低,同时不能演绎手接降落方式

不如直接上四个大电机,表示手托起降无数次,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
有比较才会有抉择,这是造福后来人的义举。
都说8轴有动力组故障冗余,不知道共轴8和平8在 ...

这个测试,做过很多回了,Y6和X8模式,缺一桨随便飞,姿态都不会发生变化,甚至你都不知道少了一桨,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点是那个下层浆挺讨厌的,相机的重心要降低,同时不能演绎手接降落方式

你还在用恒力电机么?390kv 用的啥桨?我之前测试我的x8 8000mah  3.2kg 只能飞15分钟

网友:
我也觉得x8是否综合效率更高?x8模式少四臂重量轻了。同时x8模式单个桨的大小更大了。这样综合是否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测试,做过很多回了,Y6和X8模式,缺一桨随便飞,姿态都不会发生变化,甚至你都不知道少了一桨,哈哈 ...

我就碰到两个浆失效的情况,真是姿态都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 都在整x8 我也冒个泡我的鸡鸡 8kg起飞重量……全负载 10000  6s 9分钟  下来 3.65电压。

恒力电机?

网友:
我一直相信老高 等我出去赚钱 必定做一台X8   现在读中专 天天住宿 没机机玩 无聊啊

网友:
x8除了便携性。无其他优势。相对米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
有比较才会有抉择,这是造福后来人的义举。
都说8轴有动力组故障冗余,不知道共轴8和平8在 ...

老高在两只浆失效的情况下,安全起飞和降落,飞机姿态没有变化。不知平铺8轴会怎样,起码平铺六轴一个浆失效时会自旋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上的一位朋友说的很对的,要看综合效率,,就是减少的这四个机臂的重量后的效率,,,大家都知道,效 ...

是的,小电流浆效高,所以总重量分配到8个电机上时,有些情况下是工作在小电流的状态。但上了10公斤的机子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直接上四个大电机,表示手托起降无数次,哈哈

手接降落的优点是降落场地很好选择,同时减轻了整机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高在两只浆失效的情况下,安全起飞和降落,飞机姿态没有变化。不知平铺8轴会怎样,起码平铺六轴一个浆 ...

嗯,坏两桨还能稳定,确实非常给力!建议楼主要多发此类的消息和帖子
我也很想了解“两桨失效”,分别是什么位置的桨,对角还是相邻?
我觉得缺桨稳飞应该还和飞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坏两桨还能稳定,确实非常给力!建议楼主要多发此类的消息和帖子
我也很想了解“两桨失效”,分别是 ...

我是相邻的两只上层浆,是后面的两个,有位朋友是前面的两只上层浆松了

网友E:
郎宇的   4112   kv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郎宇的   4112   kv400

多大的浆?感觉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大的浆?感觉如何?

1555   感觉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55   感觉一般。

这个级别的电机似乎13、14寸浆好一些

网友:
主要追求他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在两只浆失效的情况下,安全起飞和降落,飞机姿态没有变化。不知平铺8轴会怎样,起码平铺六轴一个浆 ...

动力足够的话,也是姿态平稳的 ,只有动力不足够才会出现自旋。 应该跟飞控算法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H:
偶也是X8迷,我的体会:X8如果不能控制体重,除了携带方便外,全面输给米8!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也是X8迷,我的体会:X8如果不能控制体重,除了携带方便外,全面输给米8!

那是同样电机,同样浆的情况。我的体会是,在同样体重下,X8可以用大些的电机和大些的浆,这样就会获取较大的载重或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测试,做过很多回了,Y6和X8模式,缺一桨随便飞,姿态都不会发生变化,甚至你都不知道少了一桨,哈哈 ...

不一定的··见过Y6去了一个桨之后就自旋的··这个主要是看你一个电机的冗余动力,足够到一个电机顶两个就不会自旋···如果不够,就会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碰到过3次V6空中电机停转,第一次大风天,飞机已飞回到了头顶,飞机先是侧旋了一下,估计当时角度有60 ...

我现在就是X8,17寸浆的,收放脚架,下层浆没什么影响,轴距800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X8,17寸浆的,收放脚架,下层浆没什么影响,轴距800

那请教您,您的收放脚架收起时,岂不是要在前后两组间收起?有个局部的图能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请教您,您的收放脚架收起时,岂不是要在前后两组间收起?有个局部的图能看看吗?

脚架要长一些,从两浆间的空隙起来。

网友:
我觉得s800机臂设计了上仰角为了稳定性牺牲了一些效率,选择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2014-05-1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X8,17寸浆的,收放脚架,下层浆没什么影响,轴距800

请教,用飞越650机架做x8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学习研究X8结构,自己感觉有几个方面会影响x8效率。一是上下桨的间距,二是上下桨的桨距,下面的要略 ...

请教,想用飞越650机架,17寸浆 电机???,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8有综合优势,效率并不低。

理论上效率应该比平8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X8,17寸浆的,收放脚架,下层浆没什么影响,轴距800

求17寸浆用的啥电机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17寸浆用的啥电机和电调?

疯狂5008 铂金30A

网友J:
请问前辈,能够发一个电机座图吗?如果是成品可否给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K:
楼主问问如何按照轴距电机等计算桨的型号,

网友:
高科技啊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问如何按照轴距电机等计算桨的型号,

这我也不清楚了,试过很多浆,凭感觉选了现在的浆,1755,仿T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前辈,能够发一个电机座图吗?如果是成品可否给一个链接,谢谢

电机座很简单,两个碳夹,两块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碰到两个浆失效的情况,真是姿态都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同样电机,同样浆的情况。我的体会是,在同样体重下,X8可以用大些的电机和大些的浆,这样就会获取较 ...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座很简单,两个碳夹,两块碳板

请教前辈 ,上下浆的距离是否有讲究??多少合适,两个电机就隔着碳管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也不清楚了,试过很多浆,凭感觉选了现在的浆,1755,仿TM的

上下浆都是1755??坛子里有人说上层比下层小些效果和稳定性都要好些,不知老师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前辈 ,上下浆的距离是否有讲究??多少合适,两个电机就隔着碳管安装??

10cm左右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 都在整x8 我也冒个泡我的鸡鸡 8kg起飞重量……全负载 10000  6s 9分钟  下来 3.65电压。

请教老师,动力和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小电流浆效高,所以总重量分配到8个电机上时,有些情况下是工作在小电流的状态。但上了10公斤的机 ...

请教高老师,您的x8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点是那个下层浆挺讨厌的,相机的重心要降低,同时不能演绎手接降落方式

这是我放弃X8的主要原因,目前回归X6。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X8,17寸浆的,收放脚架,下层浆没什么影响,轴距800

x8。800轴距,这架机用的什么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x8。800轴距,这架机用的什么飞控呢

这只机子用的是wkm

网友M:
老高,想问下你上下桨间的距离怎样确定?

网友M:
老高,你的X8是折叠还是不能折叠?如果是折叠,什么折叠方式?是不带上反角?我觉得上反角就是牺牲效率换飞机的稳定性,你对上反角是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高,想问下你上下桨间的距离怎样确定?

距离不能大,大了效率反倒低,就用电机自身的高度来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高,你的X8是折叠还是不能折叠?如果是折叠,什么折叠方式?是不带上反角?我觉得上反角就是牺牲效率 ...

我的这个X8是下折叠的。上反角没用过,X8本身就很稳了,加个上反角有点多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能大,大了效率反倒低,就用电机自身的高度来定了

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了。
还有就是是不是上面的桨的螺距比下面的小点,或螺距一样,下面的桨大一点点。

网友(2014-07-03):
感觉x8跟平铺不应该在同等大小桨的情况下比效率,应该在同轴距比,否则x8能上大桨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倒是俩桨影响白白损失效率
平铺上15寸,x8上18寸,相信效率一定高出不少的

网友N:
老高,有事请教能否提供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高,有事请教能否提供QQ号

网友(2014-09-06):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学习研究X8结构,自己感觉有几个方面会影响x8效率。一是上下桨的间距,二是上下桨的桨距,下面的要略 ...

赞一个!!!!!!!!!!

网友O:
x8不能安装收放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O:
x8不能安装收放脚架

谁说的,我的就装了

网友:
加长就可以了,脚架可装,没问题,我也要弄x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的,我的就装了

   怎么装

网友P:
請問老高師傅,能推薦X8適合的收放腳架嗎?

最好能直接安裝在25mm碳管上。

先謝過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問老高師傅,能推薦X8適合的收放腳架嗎?

最好能直接安裝在25mm碳管上。

淘宝上仿大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仿大疆的那种

老高能不能加下你Q, 我想找你整个X8架子啊~   费用不回避好商量!!  拜托啦!   老高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仿大疆的那种

謝謝老高師傅解惑,為免錯買,能否給個淘寶連結?

网友:
我也在考虑把先前的960出掉~换X8~之前配置4012 380KV 15寸桨~挂微单~纠结是加电机上700的X8还是上Y6呢~有没有推荐?然后就是我的动力合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