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充电曲线。。。。。。。

楼主(2014-04-04):
用IMAX B8 给新组的A123电池充电,记录了一下曲线,有点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1.最开始的红线(电流)为什么会忽然掉到底。
2.绿色的安时先为什么会在一小时多的时候重新开始
3.4个电芯在接近3小时的时候为什么会分成3条曲线,这样关系大吗?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平衡的太慢了。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等大神解答

网友A:
表示对绿色电池容量曲线不解,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这是锂电的曲线吗?锂电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对绿色电池容量曲线不解,等高手解答。

我也是被绿色的线搞晕了,根本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锂电的曲线吗?锂电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锂电的曲线,是A123的锂电池。

网友C:
a123会在末端上翘,充电电流大于平衡电流就会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23会在末端上翘,充电电流大于平衡电流就会分开

那就是说我这个曲线是正确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这个曲线是正确的了。。

是的,最上面一条曲线不知道什么意思,下面三条没问题,3H20min以后充电电流就降到平衡电流以下了,由于电流急剧下降所以电压也降下来了,然后没充满的两片慢慢的曲线合在一起,这时候蓝的已经充满了,在等剩下两片充满。

大容量铁锂不能用普通的平衡模式,速度太慢,除非你的充电器能设置平衡开始电压到3.5V以上。由于冲进很多容量电池电压才变化0.01V而且各片的曲线不可能那么贴合,所以你进行过一次平衡后下次充电就不要用平衡模式冲了,这样会快很多。

我充电器设置了两个模式一个预充电模式,不进行平衡直接冲到3.45.如果你记录一个曲线你会发现,冲到最后电池的曲线基本上自然就合并到一起了。

如果用了几次发现冲完电各片平衡不好了,就可以再用平衡模式补满。实际也20ah的电池可能补进去不到1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上面一条曲线不知道什么意思,下面三条没问题,3H20min以后充电电流就降到平衡电流以下了,由于 ...

最上面一条红色的是充电电流的曲线。

如果不用平衡模式充电,像我这样的平衡度不是很好的电池没问题吗?

像曲线上的,如果绿色的已经到达电压了,而其他三片还没到,这个时候不是平衡模式的话,绿色的电池会过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上面一条红色的是充电电流的曲线。

如果不用平衡模式充电,像我这样的平衡度不是很好的电池没问题吗 ...

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正常电池放出多少就冲进多少,可是每片电池曲线不一样,蓝色先到了是因为它曲线低,所以充电过程中一直在给它多充电,所以他就先满了,所以你不用平衡模式会发现一开始蓝色的稍微低一点,但在快充满的时候各片电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正常电池放出多少就冲进多少,可是每片电池曲线不一样,绿色先到了是因为它曲线低, ...

讲的真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