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装机了四轴了,再请教前辈们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4-04-04):
载机:XA650动力套装

1,电池用多大的最合适?
2.用几寸的浆?用碳浆吗?
3.挂微单是不考虑了,太吃力,现在就考虑用3轴云台,那么挂狗3还是卡片机效果更好呢?
4.飞控用V2还是悟空,这种入门机器会不用悟空有点浪费呢?
5.遥控器推荐一个吧?计划是福特吧T8
6.图传是用大僵的5.8G图传还是别的?
7,云台图传跟电机是分开供电还是不分开好?听一个模友说不分开的话还需要给云台和图传一个降压模块。
8.推荐一个监视器吧

在此先谢谢各位的指导了,你们的一句指导就给我莫大的支持啊,真的谢谢了

网友A:
电池一定要用4S的
浆要用APC原装的浆1238或1147都行
挂狗,等3轴狗台上市
遥控器用T8FG的
图传用大疆原装的,这样4S电通用
供电直接跟动力电一起就行
以上是我的配置,一年多了,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定要用4S的
浆要用APC原装的浆1238或1147都行
挂狗,等3轴狗台上市

你用的什么飞控呢?用大僵的原厂图传是不是就不需要有降压模块了呢?
看你说你这个配置都飞一年多了  还一直很好 坚定了我的信心啊
看来我选择XA650动力套装还是不错的。
另外电池最大可以支持到4S多少的?

网友:
忘了说,飞控用大疆naza-v2的就行,WKM有点浪费,呵呵,

大疆的原厂图传支持2S-6S不用降压模块,

另外我的机架也是XA650-PRO

网友A:
我的动力是自己配的,不知道你的动力套装是否支持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动力是自己配的,不知道你的动力套装是否支持4S电,

谢谢 谢谢

楼主:
有坛友又在讨论索尼QX10.价格比狗还便宜,就是不知道拍视频的效果怎么样?QX10用什么云台呢?

网友:
我有QX10拍照片效果很好,视频也行,就是没找到合适的云台,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法连接图传,只能忙拍,要是对视频没有什么要求的话,狗3还是不错的,配套的云台也很多

楼主:
XA650动力套装  电池最大支持4S多少的呢?

网友:
其实买一个减压稳压模块也是几块钱的事情,哪样喜欢买哪样。我打算4s动力加减压装普通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