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搭载U2S飞控

楼主(2014-04-04):
冲浪者X8,2216 kv1400 自己加高了电机座7050桨。U2S,切糕433.两块2200的电池。视频倍压缩得厉害,原视频还可以看。

楼主:
原来使用2217 kv2300的 6X4桨比较费电。改了电机及电机座后平飞不到5A。另外罗美 2.4g1W发射原装天线飞了2.5km有点闪烁了。

网友:
1400KV用8寸桨更爽。。。。。。

网友:
433发射要和2.4G罗美拉开距离。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相机?

楼主:
用的山狗1代,433发射我安装在控上,罗美接收我放在显示屏上方,飞行的时候有几十cm的距离。。

网友A:
我也在考虑2216  1400kv   楼主用着怎么样?我2212  1400kv感觉没劲,攀升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考虑2216  1400kv   楼主用着怎么样?我2212  1400kv感觉没劲,攀升很费劲

2212力量不行,我用郎宇2216kv1400开始上的KMP的7X5e的桨,3s全油门满电情况下最大电流30A。飞机拿在手里很费劲。后来觉得电流太大换了乾丰的7X5桨,3s最大电流为26A满电,基本能垂直爬升(3s电2200X2),顺风飞行速度超过100码。最小平飞速度33码,可快可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12力量不行,我用郎宇2216kv1400开始上的KMP的7X5e的桨,3s全油门满电情况下最大电流30A。飞机拿在手里 ...

你这套起飞重量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套起飞重量多少克?

1100g左右。个人觉得太重了一个人飞没有帮手的话,大点飞机手抛起飞稍微困难。我觉得冲浪者除了空间小点,其他各方面都很优秀!

网友B:
1100克我觉得这正常的了,同样的性能一直想做到900克,一直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0克我觉得这正常的了,同样的性能一直想做到900克,一直没有成功。

900g少上一个电池就可以。。

网友(2014-05-09):
2216---1400---8*6---满油25a---全重1060g---45度角爬升速度35km左右---前500米高度耗电420mah---2200电池上云头的飘过·······

楼主:
冲浪者入门fpv神机

网友C:
我用朗宇2212kv2450电机配5寸桨可以么。。。

网友D:
加高电机座推力线改变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朗宇2212kv2450电机配5寸桨可以么。。。

可以,这个飞机1000g左右都好飞,3s下平飞大概5A电流。也许高kv的费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高电机座推力线改变没影响?

有一点影响,升降舵始终要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