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3-2D 的问题?

楼主(2014-04-04):
请教下各位,DJI 的 H3-2D
云台
。是不是分 精灵专供的和NAZA 用的
而 精灵专用的能用在NAZA上
NAZA用的 就不能用在 精灵上
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H3-2D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Phantom 2专用版,专用版相较于标准版要少一个GCU,8Pin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