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玩四分钟就报警

楼主(2014-04-04):
我的朗宇A2212.980kv1047桨40A电调2000hA电池30C450机架大疆m飞控飞了四分钟电压从12,6降到11,3v为什么

网友:
垃圾  电池吧

网友:
过重也可能飞行时间少
报警电压设高了也是
最后就是电池垃圾

网友:
11.3可以继续安全的飞到10.5

网友:
11.3还能飞,一般到10.8V,不过你这个掉电速度还是快啊,起飞重量多少啊

网友:
掉电是快了些,不是机机胖了就是电池萎了,报警电压可设为3.6V的

楼主:
我用2s和这块3s并联过一并联3S电池马上发热我赶快拔了后来用表量电压没事这会不会对电池有影响

楼主:
yjt1987n发表于2014-04-04 15:08:29
11.3还能飞,一般到10.8V,不过你这个掉电速度还是快啊,起飞重量多少啊

楼主:
yjt1987n发表于2014-04-04 15:08:29
11.3还能飞,一般到10.8V,不过你这个掉电速度还是快啊,起飞重量多少啊
我用2s和这块3s并联过一并联3s马上发热

楼主:
drore发表于2014-04-04 14:47:58
11.3可以继续安全的飞到10.5
我是拔下电池在没负载的情况下用表量的11,3V你说的是在BB响上设置1o,5V吧

网友:
哥们不懂电路吗?你太可爱了!不着火算你便宜!

网友:
哥们,我也不太懂,但是不同电压的电池想想都不能并联的啊,你800的起飞重量,明显是电池萎了。

网友:
2s 鋰电 敢和 3s 鋰电並联,, 是 谋殺电池 的节奏........

网友:
哈哈。单块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