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啊·怎么接线- -55

楼主(2014-04-04):
请教下怎么接线·谢谢- -电调是V3 100A 出来3个头·看不懂- -

网友:
多两头呀~

网友:
都不爱看说明

网友:
黑红白接THRO得了,你的是传统接法,其它的你用不上的。

网友:
网上查一下有详细说明的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

你好,请问你的V3 100A线怎么?
新手不懂求教!

楼主:
yaoyaosam发表于2014-04-08 21:54:56

你好,请问你的V3 100A线怎么?
新手不懂求教!
电调出来的供电线插在接收的3通道,另外的那2个插头不用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出来的供电线插在接收的3通道,另外的那2个插头不用插。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