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22连接问题 :FLYSKY 富斯 FS-CT6B 6通道2.4G遥控器 FS-R6B 6通接收机发射机

楼主(2014-04-04):
一楼的问题已经解决,9楼又发现了新问题,往下看。

RT。TK22 的板子到了。也订购的FLYSKY 富斯 FS-CT6B 6通道2.4G遥控器 FS-R6B 6通接收机。(我这里没天地飞卖)

按说明把线插好神马的,打开车的电源,却发现接收机灯不亮。也无法对频。

换了另外的接收机,灯还是不亮。所以应该是没有供电的缘故?  请问如何解决呢? 多谢各位大大!

网友:
我也是富斯六通,要对好频,控一开接收机就亮红灯接通电源了

楼主:
AIbluecapf发表于2014-04-04 16:50:03
我也是富斯六通,要对好频,控一开接收机就亮红灯接通电源了
多谢,现在就是无法对频,板子换成了TK22,线也都连接好了,但是打开车体电源后接受机根本不亮,更何谈对频呢?是否接收机需要另外的电源供电?我自己理解是接收机就是用TK板子上的CH1-4那几个供电吧?不然也没见到有别的线可以接在TK22上供电呀?好糊涂。第一次接触,以前从来没玩过遥控的

网友:
哥子的TK22到了,速度上视频哦

网友:
如果灯不亮先检查线有没有接错,所以线都要检查,我看你的情况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A:
接收机每个通道都可以供电阿,任意一个通道有5V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每个通道都可以供电阿,任意一个通道有5V电压就行

多谢。现在好了。
可是新的问题跟着来了。

左右前进方向,和炮塔旋转方向都是左右反的。

我的遥控器是 mode 1 的,所以连接TK22的时候是按照 CH1-CH1,CH2-CH3,CH3-CH2,CH4-CH4连接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炮管俯仰是怎么操作呢?很不明白。汗。

发现操控比较难,前进后退速度比HL原厂的都快很多。开关灯和机枪还有炮塔转向貌似是一个键。晕死。

网友B:
看来遥控器你要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遥控器你要重新设置一下

左右问题已经解决。炮管俯仰还是搞不定

网友C:
期待哥子的视频哦。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左右问题已经解决。炮管俯仰还是搞不定

俯仰是左手摇杆向下或者向上1格或者一格半,然后向左或者向右,就是俯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俯仰是左手摇杆向下或者向上1格或者一格半,然后向左或者向右,就是俯仰了。

我试过了。KV的可以,TIGER的却不行。很奇怪。有待继续研究。 装99的时候居然还把开关烧了。不顺呀。呵呵。
另外还不会做信地回旋。 貌似方向键往正左或是正右方的话车是不动的。

还有不知道是控太敏感还是TK22太敏感,因为哪个灯和机枪和炮塔转向都是一个方向的,所以容易混。开灯的时候机枪也跟着开火,炮塔也跟着转,或者反之神马的。还得看看控那里是不是有调节敏感度的选项吧我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哥子的视频哦。速度!

估计要等一个月,呵呵,下周就回国了,没功夫搞了。等回来再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要等一个月,呵呵,下周就回国了,没功夫搞了。等回来再搞。

楼主:
继续搞。感觉是遥控器的问题。TK22应该无问题的,clark的板件和服务还是很好的 继续研究遥控器的设置。

网友:
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我的KV1(TK22)超信原地转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KV的可以,TIGER的却不行。很奇怪。有待继续研究。 装99的时候居然还把开关烧了。不顺呀。呵呵 ...

lz,我用过富斯6一代,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代。看了你的描述,这是接收机带的伺服器不受控,看来这是富斯6的通病,只要带上大扭力舵机就抖动不受控,不知道具体原因,可能需要给接收机接个放电猛一点的专用供电源(可能需要镍氢电池,我用5伏1。3安手机直充和4节干电池都不行)。后来换了控就好了,直接用电调供电都没问题。个人认为带几个舵机的话不适合用富斯6,这控太垃圾

网友:
还未解决?Flysky的福斯控质量问题一箩箩,毛病多……
TK22的质量应该没问题,是控方面或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