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时间

楼主(2014-04-04):
大家的四轴都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A:
你怎么这么久啊?我悬停才能飞12分钟,航线只能6分半左右

网友:
精灵+云台+狗3+图传,用的是2200毫安的电池,外加一个云台供电电池,5分钟-6分钟,航线情况,悬停没测试过。

网友:
30分钟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这么久啊?我悬停才能飞12分钟,航线只能6分半左右

我悬停和航线一样的时间。应该是动力比较充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