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加iosd mini 及第三方图传,应该怎么接啊,新手没 ...
精灵2加iosd mini 及第三方图传,应该怎么接啊,新手没有看懂得,请高手详解!

楼主(2014-04-04):
精灵2加iosd mini 及第三方
图传
,应该怎么接啊,新手没有看懂得,请高手详解!非常感谢!
我是这样接的不知是否正确:先把原机上预留出来的四根线拔下来,插入到IOSDMINI 上,再把四根线分别接到图传上,然后又把IOSDMININ那根粗黑线插到CAN-BUS端口上,开机检查没有图像,图传灯没有亮,IOSDMINI指示灯 闪黄灯,显然没有接正确。

楼主:
已解决!!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 说说

网友B(2014-07-08):
同求解答,刚买了MINI IOSD

网友C:
不是原机,我们飞大疆的也看不懂啊。

网友D(2014-12-1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
同求 兄弟 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