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拆450尾波箱应该用多大的内六螺丝刀

楼主(2014-04-04):
尾波箱是亚拓450PRODFC的,用1.5的内六螺丝刀,插不进去,比1.5的小

网友:
这个用1.2的

楼主:
网上搜一下,好像没有1.2的头,只有1.3的

网友:
这两个螺丝分别是T1.5x4mm和0#x4mmx80牙

亚拓450PRO DFC套机里附带的工具可以拆,就是下图最右边那个内六角的螺丝刀

楼主:
但用1.5的确实插不进去,说明书上是不是说螺丝的直径是1.5

网友:
1.5不行就换1.3吧

网友:
誰叫你要用亞拓的  冰人的推薦!

网友:
我买过一套飞越的正反牙拉杆(其实当时是买错了。。。),那上面配的内六扳手正好合适。

网友:
楼上:
‘我买过一套飞越的正反牙拉杆(其实当时是买错了。。。),那上面配的内六扳手正好合适。’
说的有理,安装工具自己配,只要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