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请教前辈V120D02S等电直若猛油爬升时逆时针摆尾,可否通过尾螺距混控修

楼主(2014-04-04):
120调试的很稳,就是大油门抽得时候会有点逆时针摆尾,目测猛抽时大约摆30度以内.  虽然多次抽*插(监控)后机头依然能维持方向不变,但总会摆一下再摆回去.不好看也影响后期操作估计

各种虚位也检查了不算大,也可能是尾舵机老化,我现在想有没有可能加上方向混控尼,比如随油门通道给一个尾螺距的顺时针混控,从油门悬停中位往上混控一个小角度斜线的尾螺距增量来抵消逆时针摆动.

我设置了试了下,确实猛抽时大油门不摆了,但回的时候尾巴会顺时针有点偏移, 而且理论上翻转或3D等动作中若有持续高油门位保持的时候,可能也会在完成第一下抗摆使命后后因为混控原因出现连续顺时针转动.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方法不是很现实也不可为。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lz分析的很对。可以的。加一个跟轴混控会有好转。但补偿不能太大,不然就会发生小螺距的时候也持续转向。目前我的cp就加这个飞。

网友A:
楼主好久没来啦,还在玩小鸡啊?这小鸡别折腾了,水平到一定地步就要换大的了。

网友:
如果想通过混控去解决的话,需要计算油门变化值,油门变化的时候才给尾舵一个补偿。不过好像市面上的控都没有这种功能。这个功能一般都在三轴陀螺仪上。

网友B:
琴弦还在飞02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久没来啦,还在玩小鸡啊?这小鸡别折腾了,水平到一定地步就要换大的了。

最后几次聊天后,我也一直没飞过了,都一年了。。。连倒飞现在都虚。。。还是小鸡安全,看你现在都飞的很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琴弦还在飞02s !?!?

一年没摸了,水平原地

网友:
6通道与4通道混控

网友:
加大油门曲线,降低螺距可否?

网友:
恭喜回来!

网友:
問題同上!

网友:
02S集合贴....这里看到好多老手.
"6通道与4通道混控"...回头试一下,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D7E刷GLEE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