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卡尺,不准了,想换,什么样的好啊?

楼主(2014-04-04):
我以前用的老式卡尺,误差太大了想换一把,请教一下是带表的好,还是数显的好啊?请指点下,顺便问问哪个牌子的性价比最高啊?

网友A:
带表卡尺怕摔,数显卡尺怕耗电,带表卡尺应该是首选

网友B:
数显简单,但往往不准或者说太灵敏,还是带表的我个人用的习惯。

网友C:
卡尺嘛。本来精度水平不高。选知名大厂出的就好。

网友D:
卡尺一把量粗一把量精,数显量精的好

网友E:
80块左右一把带表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F:
数显的好,三丰

网友G(2014-10-08):
游标的读数不方便,带表的怕灰尘和铁屑,数显的怕油、水、冷却液,有银子的话,买防水的吧,记得是IP67级别的啊,IP54级别糊弄人的。150mm的价格在200多元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