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充电问题

楼主(2014-04-04):
充电时出现 safety code   96
                push to reset
哪位高手给解答下什么问题呢?万分感谢!

网友:
完了完了,得飞大半个地球了

楼主:
什么意思?是充电器问题吗?我刚买的!

网友A:
上面的英文是  安全密码的意思    下面是   按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英文是  安全密码的意思    下面是   按休息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知道吗?兄弟
是充电器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B:
莫乱说好不好,safety code   96是故障代码,要去对照说明书才晓得代码96表示啥子意思。
push to reset是按下去就重新复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乱说好不好,safety code   96是故障代码,要去对照说明书才晓得代码96表示啥子意思。
push to reset是 ...

在哪可以找到故障代码,买来里面没有说明书啊!

楼主:
谁知道代码什么意思,给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
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大侠解答下吗?谢谢了!

网友:
断电重新连接看看还有没有故障码

楼主:
断电过,重新还是有故障码的还是一样!

楼主:
想问下这个故障码是什么故障。要在哪里查呢。里面没有说明书呀??

网友:
升级一下FIRMWARE试试。

网友:
有说明书,里面提到了这个故障码,RCGroups论坛里面也有相应的讨论,刷新FIRMWARE,再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2014-05-04):
重刷固件试一下。

楼主:
卖家已换新的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5-04-18):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充电器问题吗?我刚买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