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mw的图传冒烟了,但是还能用,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04):
今天手贱,拔下图传输入线,插的时候错了一个位置,地线(黑色)错接到了图传向外供电的那个位置(第二个头),瞬间冒烟,烧掉了一个元件,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但是图传还能正常工作,问了淘  宝上维修师傅,说那个事给摄像头供电的,烧了就烧了。请明白人给指点一下,不修可否。附图

网友:
这个是电感?

网友:
电容一般不会烧,电阻或二极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就这里容易烧,我的也一样,不过没关系的,确实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如果你的图传输入是3S,摄像头直接接输入就行,这里可以忽略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 楼主白菜价出给我吧

网友:
有个二极管烧了,问题不大,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换个

网友:
应该是20的电感!~

网友:
攝像機可以單獨供電的話!那燒了就燒了沒差別

网友:
我直接飞线,和图传输入电源并联

网友A:
我600mw的也是输出短路烧了那个件,除了不能输出供电,其他一切正常使用10多个起落了。
反而另一个同型全新的正常使用没几次就坏了反厂。
没准烧烧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600mw的也是输出短路烧了那个件,除了不能输出供电,其他一切正常使用10多个起落了。
反而另一个同型全 ...

恩,我已经又装飞机上了,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咱两个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