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xrp 14叶70涵道组 请教搭配什么涵道飞机好固定

楼主(2014-04-04):
入了xrp  14叶70涵道组 两侧有耳朵 请教用什么飞机搭配好固定

网友:
航域的貌似都可以,只是要切掉些泡沫

网友A:
不用切,F18可以直接装。我的F18就配这个。用2300KV电机,6S电池,非常充沛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切,F18可以直接装。我的F18就配这个。用2300KV电机,6S电池,非常充沛的动力。

是航域f18?好飞? 你kv2300电机是不是飞翼的 搭配14叶声浪如何  有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切,F18可以直接装。我的F18就配这个。用2300KV电机,6S电池,非常充沛的动力。

f18用70涵道最大可以用6s多少mah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