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做电池的一些个人看法

楼主(2014-04-04):
本来也准备发个贴,晒下怎样做电池。。。。不过已经有大神自己做了,我就不重发了。。。
个人谈谈自己做电池的一些细节。
一是要注意两块电池之间的接触面,不能虚焊,也不能焊一点点~~~有一个老鸟,曾经在玩大电流的车子时,因为焊接面少小,导致电芯之间的镍面烧得通红,差点烧坏电池。
二是要注意焊完之后两极的保护,尽量把焊接点上粘一些防高温的玻璃纸,极片中间应插入一些海棉之类的填充物。
三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护措施,6S电池绑一起,那就是一个炸DAN啊,搞不好就是大事了。。。
个人感觉,自己买的电芯做电池,一般的电量还是能够保证。同时只要注意保养,不过放不大电流充电,使用寿命还是挺久。
一般的电芯,重量稍稍重一点,内阻比很多一二线品牌的内阻都要低。
我做了几个电池了,4S5000MAH,5S9000MAH,飞多轴。
4S5000,起飞重量2400G左右,同时供电给狗、1W图传云台,飞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多一点,3。6V报警。
5S9000,起飞重量2800G多一点,也供三样电,飞行时间大约16分钟,3。6V报警。
不得不说明一下,我用的是DYS盘式电调,TB上119元,680KV的那种,挺耗电的。
最后心得,充电器一定要选好一点的,对电池有好处。。。

4S5000与5S9000的个头对比

4S5000与5S9000的个头对比

两块镍片之单满焊,保证大电流不会掉焊

两块镍片之单满焊,保证大电流不会掉焊

狗拍放大的,不是很清楚

狗拍放大的,不是很清楚

仔细看里面,都是填的海棉

仔细看里面,都是填的海棉

上面来一张

上面来一张

电池的防护措施做好,万一出了点小问题不至于酿成大事故

电池的防护措施做好,万一出了点小问题不至于酿成大事故

给新电池充电

给新电池充电

照得不是很清楚,308能看到内阻,大概是3毫欧

照得不是很清楚,308能看到内阻,大概是3毫欧

网友A:
支持DIY,LZ坚定了我自己组电池的信心
若不是你发那个口水贴,我还没有入406的冲动呢

网友B:
电池芯从哪里买到?

网友C:
真够专业的 请教楼主 电池里都用这种黄色透明胶带包裹 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也不知这种透明胶带是什么特殊的物质 有什么用  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一般拉 穷人玩玩 我也买过25元一片的电芯自己组 标称40c 5000毫安 很不错

网友D:
楼主电芯哪家买的,发个站内信,还有你电烙铁多大的,我用小黄花 感觉很不给力,大焊点根本融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够专业的 请教楼主 电池里都用这种黄色透明胶带包裹 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也不知这种透明胶带是什么特 ...

这种是耐高温的。2,3百度没问题。阻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芯哪家买的,发个站内信,还有你电烙铁多大的,我用小黄花 感觉很不给力,大焊点根本融不掉,

淘宝搜白菜白光电烙铁,绝对好用

网友E:
以前我都是自己焊电池,但用过几次后就会发现内阻越来越大,
都用308了,还不舍得好电池啊,别把308充坏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够专业的 请教楼主 电池里都用这种黄色透明胶带包裹 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也不知这种透明胶带是什么特 ...

高温胶带

网友F:
自组电池其实还是差些材料的,目前我能找到的都找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材料就是焊接电池的那块小PCB板。貌似宝宝上单卖这个的不多。而且不全

网友:
技术贴 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LZ坚定了我自己组电池的信心
若不是你发那个口水贴,我还没有入406的冲动呢

呵呵,口水贴不是我的本意,总之,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产品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没有市场了..
你打算买406?呵呵...欢迎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芯从哪里买到?

淘宝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够专业的 请教楼主 电池里都用这种黄色透明胶带包裹 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也不知这种透明胶带是什么特 ...

高温胶带,专业名字忘了...
起绝缘作用.而且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芯哪家买的,发个站内信,还有你电烙铁多大的,我用小黄花 感觉很不给力,大焊点根本融不掉,

用大功率烙铁是必须的...
我60W烙铁焊坏过一块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都是自己焊电池,但用过几次后就会发现内阻越来越大,
都用308了,还不舍得好电池啊,别把3 ...

没听说过电池充坏了充电器的...
而且相比起来,电池的费用应该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组电池其实还是差些材料的,目前我能找到的都找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材料就是焊接电池的那块小PC ...

那个板子没必要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口水贴不是我的本意,总之,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产品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没有市场了..
你打算买406?呵 ...

已经入406好些天了,还发帖提出改进: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976&extra=page%3D1
手头有了406就可以对电芯进行大致的分容分阻,锂电池娇贵,尤其是国产的垃圾电芯,更得用好充电器来伺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入406好些天了,还发帖提出改进: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976&ext ...

不知道为啥,我的308充控电太慢,还不如B6来得效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大功率烙铁是必须的...
我60W烙铁焊坏过一块电芯~~~

最近解剖了一些动力电池,35瓦无动于衷,这些2s电池其中一块好的4.2伏8安,看了你们帖子我想是不是将两片好的并 在一起做一块2s电池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解剖了一些动力电池,35瓦无动于衷,这些2s电池其中一块好的4.2伏8安,看了你们帖子我想是不是将两片 ...

网友:
这些电池都是一片鼓了一片还有4.2伏8安电流,不知能用吗?

楼主:
相同容量相同品牌的,单片好的电芯可以拆下来组一个新电池.

网友H:
楼主电芯在哪买的求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解剖了一些动力电池,35瓦无动于衷,这些2s电池其中一块好的4.2伏8安,看了你们帖子我想是不是将两片 ...

主要是性能比较接近的电芯是可以组成新电池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芯在哪买的求给个链接

淘宝上搜一下,9000MAH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搜一下,9000MAH电芯

你买的9000MAH啊

楼主:
应该是8000的,现在卖家改了容量。。。号称9000。呵呵~~

网友:
自己组电池让人好羡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芯哪家买的,发个站内信,还有你电烙铁多大的,我用小黄花 感觉很不给力,大焊点根本融不掉,

上次我用35瓦不行,后来我用一个烧风焊的铜头将其轧扁做成火烙铁放煤气灶上烧,效果特好,顺便请教一下老师镍片那个头怎么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上次我用35瓦不行,后来我用一个烧风焊的铜头将其轧扁做成火烙铁放煤气灶上烧,效果特好,顺便请教一下老 ...

前天做了一电池一片4.2伏8安一片2伏2.3安合计6.2伏11安,充4小时达8伏超13安(因表量程小不知多少)欠电指示响,请教老师应该达到什么标准算基本可以用。

网友:
充电器是亮点

网友:
充电器貌似很神

网友:
自己也搞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我用35瓦不行,后来我用一个烧风焊的铜头将其轧扁做成火烙铁放煤气灶上烧,效果特好,顺便请教一下老 ...

大功率烙铁,加上好锡。。。
如果还不行的话上点焊宝或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天做了一电池一片4.2伏8安一片2伏2.3安合计6.2伏11安,充4小时达8伏超13安(因表量程小不知多少)欠电 ...

没看懂~~~

网友G:
就是一块4.2伏另一块仅剩2伏我将两块重新组成2s电池,充到8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一块4.2伏另一块仅剩2伏我将两块重新组成2s电池,充到8伏左右。

不同容量的电芯,组好以后,电池容量取较小电芯的容量值。
比方说,你一块容量1000的,一块500的电芯,你组好以后,电池容量只有500。
还有,两块电压相差这么大的电芯你也串到一起?建议找两个质量相当的电芯重组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同容量的电芯,组好以后,电池容量取较小电芯的容量值。
比方说,你一块容量1000的,一块500的电芯, ...

经过试验那节2伏的电板电走的快,那4.2伏的仍是4.2伏,今天再充后4.2的成4.33,2伏的成3.88伏(用欠电显示器量)要重新组合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经过试验那节2伏的电板电走的快,那4.2伏的仍是4.2伏,今天再充后4.2的成4.33,2伏的成3.88伏(用欠电显 ...

锂电听说充电到4.25V以上容易着火啊。还是小心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锂电听说充电到4.25V以上容易着火啊。还是小心点吧。

我将那节低电压的拿掉换4.2伏的相同电板,那平衡充就平衡电压了吧。大概两节相差太大,平衡充无法平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组电池其实还是差些材料的,目前我能找到的都找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材料就是焊接电池的那块小PC ...

那块板上没有另件啊,好象有许多眼,找块敷铜板刻一下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那块板上没有另件啊,好象有许多眼,找块敷铜板刻一下得了。

请教哪为大师,我用改装电池玩双380电机玩具船,2s3500MH船可以转动,2S4500MH马达不转动,不知为何,难道用大毫安时的动力电池,接收机就截止了吗?望指教。

网友J:
想问下LZ,镍片用多大功率电烙铁焊的,35W和50W电烙铁都试了,两边都上完锡,想焊一起的时候焊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下LZ,镍片用多大功率电烙铁焊的,35W和50W电烙铁都试了,两边都上完锡,想焊一起的时候焊不动了

还是温度达不到,得用火烙铁,或100瓦烙铁头上满锡。

楼主(2014-05-05):
引用 网友G:
请教哪为大师,我用改装电池玩双380电机玩具船,2s3500MH船可以转动,2S4500MH马达不转动,不知为何,难 ...

这个只跟电压有关,与电池容量无关。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将那节低电压的拿掉换4.2伏的相同电板,那平衡充就平衡电压了吧。大概两节相差太大,平衡充无法平衡。
...

好一点的充电器可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下LZ,镍片用多大功率电烙铁焊的,35W和50W电烙铁都试了,两边都上完锡,想焊一起的时候焊不动了

你那个功率太小。。。网上买的烙铁,功率有点虚标。。。你起码得买个100W的才好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功率太小。。。网上买的烙铁,功率有点虚标。。。你起码得买个100W的才好焊

昨晚研究半天,镍片互相链接不用烙铁也行,4S电池已经组好

网友G:
要么电弧焊,要么将两片绞在一起,楼主怎么弄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昨晚研究半天,镍片互相链接不用烙铁也行,4S电池已经组好

不焊?大电流下靠不住,接触电阻大可能会导致事故喔.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焊?大电流下靠不住,接触电阻大可能会导致事故喔.

类似以前铁桶的卷边,连水都不漏,应该不比焊的差,但是只适合我这种两头出镍片的电芯

四轴悬停20A左右,全油门也就50A左右,没有电直这么暴力,我测试下来没啥问题

今天买的焊台到了,不放心,又补焊了一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类似以前铁桶的卷边,连水都不漏,应该不比焊的差,但是只适合我这种两头出镍片的电芯

四轴悬停20A左 ...

楼主所说焊台就是点焊机吧。多少银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说焊台就是点焊机吧。多少银子。

不是,就一般的936B烙铁,只是功率比较足一点,65W的

本来用的是很一般的35W电烙铁,焊不动镍片,换了936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不是,就一般的936B烙铁,只是功率比较足一点,65W的

本来用的是很一般的35W电烙铁,焊不动镍片,换了 ...

936B电烙铁哪里有卖,上海有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936B电烙铁哪里有卖,上海有吗/?

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卖,你急用的话可以借给你用,我住普陀西宫这边
我是淘宝买的仿白光那种,价格100出头,有点小贵,质量还好,功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么电弧焊,要么将两片绞在一起,楼主怎么弄的。

用助焊剂,镍片搭好以后加锡。不用电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卖,你急用的话可以借给你用,我住普陀西宫这边
我是淘宝买的仿白光那种,价格100出头 ...

这么贵?我在实体店买的,才50多,100W,功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晚研究半天,镍片互相链接不用烙铁也行,4S电池已经组好

连接面过小会增大电阻,会引起发热,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网友:
LZ不错,不过建议别放在易燃物上面,尽量放在不会燃烧的东西上,这样安全,既使燃烧也不会损失太大。

楼主:
是,前段时间工作室在一楼,充电器放的位置有一点点潮湿,所以用泡沫隔开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么贵?我在实体店买的,才50多,100W,功率足~

我买的快克936焊台要280呢。。。想着正品能用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的快克936焊台要280呢。。。想着正品能用久些。

280?够我买好几个了。

网友:
请问楼主,商品电池在填充海面、加了阻隔片以后还沿着长边纵向裹了一圈东西,那个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卖,你急用的话可以借给你用,我住普陀西宫这边
我是淘宝买的仿白光那种,价格100出头 ...

噢,今天网上查了,原来焊台就是恒温电烙铁,我还是用火烙铁吧。

网友:
X宝上电芯 太多,价格也差好多,实在不知哪种好啊。有4000MA 30C  有卖20的,也有卖40的,价格差距。。。实在是大

网友:
电心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芯从哪里买到?

淘宝有买的。

网友:
我也看到了,准备做3S

网友L:
电源我看着这么眼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我看着这么眼熟啊?

靠,不是在你那买的308和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不是在你那买的308和电源吗?

电源用的感觉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