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飞猫~ 电池位置求助 暴利电装

楼主(2014-04-04):
飞机原本电池仓,正好放下3S2200 。 但是重心的位置 在 A处,  询问过老摩友  重心应该咋B位置

搜了半天帖子 都没有开舱盖的 图片 特来询问~   应该是切了两个仓之间那块 前后贯通吧

3s2200 放到最后才勉强能到 重心B位置

电装 KV3500    玩船剩下的,KV貌似高了吧
4.7寸桨
40A 天行者

网友:
电机还是可以的,高速机型只要气动外形有保证,就应该用高转速的电机把螺距速度拉上去,当然桨用4.5×4.5的会更合适些。

网友A:
在ab之间。。。。。

网友:
建议电调用到60A。
这款电机我用好盈40A电调,在带动APC4.5*4.1桨飞行时电调非常热(电调还是外置用桨气流散热的)

网友:
一直觉得头重些 比头轻要好的多,上天飞了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