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我的机机在飞行中,副翼会自己动

楼主(2014-04-04):
求教,为什么我的机机在飞行中,副翼会自己动,当时我根本没有去拔动遥控杆,
这是什么原因?飞下来了没有发现,
再飞,又出现了两次这种现象???

网友:
有飞控吧

网友A:
接楼上 如果没飞控的话 那么就是抖舵了  是遥控和接收被干扰导致的 严重可能失控 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楼上 如果没飞控的话 那么就是抖舵了  是遥控和接收被干扰导致的 严重可能失控 炸机

也有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跳舵问题。。不一定是信号干扰,现在的2.4G基本干扰问题不发射

网友:
先做地面检查,一般信号问题地面可以查出来。如果地面不抖,那就是副翼连接部分,或者舵角连接(或传动)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你确定是副冀动了?有风也可以使飞机的状态突然改变

楼主:
没有飞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