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打滑怎么取出

楼主(2014-04-04):
今天飞450的时候不小心打到墙,主轴好像有点弯。想换下来,发现主轴环的螺丝和大齿盘下面固定主轴的螺丝都打滑了。然后发现机身挺多螺丝都打滑,拧不下来,要必要升级一下螺丝吗?听说冰人的挺好的,冰人的会打滑吗?内六角。请教什么办法可以取出来,清明假期没得飞是很痛苦的

网友A:
保险起见,拆侧板,把主轴固定座拆下来,再处理螺丝,其实这两颗螺丝都没必要拧太紧~

网友B:
所以说,别上太死螺丝,记得打螺丝胶,据说冰人的螺丝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别上太死螺丝,记得打螺丝胶,据说冰人的螺丝还不错

侧板上就是打了螺丝胶,拧不下来咯。

网友A:
电烙铁给螺丝加热再拧,螺丝胶只需涂抹3圈螺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去五金城买点12.9级的螺丝就行,要杯头侧面有防滑纹的那种,而且12.9级的螺丝都有油包裹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给螺丝加热再拧,螺丝胶只需涂抹3圈螺扣

求教镶进去的小螺丝怎么拧出来。。都打滑了,应该没有涂螺丝胶的

网友:
滑丝的螺丝我觉得要搞一把电摩,打成1字的拧出来,100%成功

网友:
还有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就是把扳手和螺丝胶死再拧出来。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因为扳手也就就要处理或截掉一段了

网友:
用同样大小的梅花头可以拧下来。

网友:
用同样大小的梅花头即T型可以拧下来。

网友:
用钳子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