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轻的105涵道 大J10 首飞成功

楼主(2014-04-04):
105涵道的大J10 面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看到曹司令飞这个J10 就意识到原设计太重,于是入手白板机,做了一些改动,使用90/11涵道,好盈100A铂金电调, 3个金属齿轮9克舵机,5个塑料齿轮舵机, 6S4000 电池起飞重量缩减到3150克, 地面拉称测试拉力超过2.8KG 。 设置了鸭翼和水平混控,鸭翼和副翼混控,空气蝴蝶刹车。 J10 非常好飞。使用各种电池混搭,首飞飞了9个起落。

设置蝴蝶刹, 非常好用,能大大缩短着陆距离

各种电池的混搭, 用一组6S 4000电池, 2组6S 2600电池并联,或者 2x2组 3S 2450电池先串再并,一共飞了9个起落

为了混搭电池,各种转接插头

本想挑战3KG 的起飞重量,但是改这个像真座舱都有115克左右, 前轮蜗杆收放,后轮固定起落架,还等待改装。

最后,看看首飞视频:

网友:
厉害  使劲折腾  哈哈

楼主:
视频中是用的4组3S 2200 30C 电池飞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中是用的4组3S 2200 30C 电池飞的。

这种接电池的做法,也仅仅是测试, 不建议大家模仿。
刚才被模友洗刷了,如果有一组电池有问题,可能结果是灾难性的。

不过 我一直用3S 电池串联 飞70涵道,飞了1年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飞机 3KG就可以很好飞 可以全收油门降 PNP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A:
飞得不错哦,鼓励下,不过涂装再醒目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不错哦,鼓励下,不过涂装再醒目一点嘛

测试机,还没有正式出厂呢,呵呵。

网友:
雖我不喜歡J10的外观,不过你確實飞的很不錯,漂亮的降落

网友B:
座舱很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舱很不错,顶一个

台风的座舱移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机,还没有正式出厂呢,呵呵。

前轮改过??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C:
顶一下SANY大大的手艺,我的偶像啊!俺是卡卡,不过电池被你这样搞有很大隐患啊,而且重量也大了,还不如直接6S 4500到5000的电池搞一节

网友:
你这电池放的真好,直接放到重心那里了

网友:
LZ这堆接头有50克了
偷气口对外观影响太大了,建议像GWS j10全部开在机身下面。90涵道是绝配啊,要是用飞翼90金属涵道,估计能有3.5kg推力了。
这么大尺寸的飞机机翼,机身中间必须开减重孔,可惜厂家v2改版肯定不会听建议

网友D:
看lz应该降落还是要带点油门吧?

楼主:
火柴好眼力,想改蜗杆收放起落架的。前轮用的FW的F18起落架,刚好。后轮还没找到合适的,打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SANY大大的手艺,我的偶像啊!俺是卡卡,不过电池被你这样搞有很大隐患啊,而且重量也大了,还不如直 ...

确实很多老模友都提醒我,这样又串又并的,接头多,隐患多。首飞也是各种测试。这是我的第一架90以上的涵道,没那么多电池,就将就以前飞70涵道的电池。这J10还没完全装完,以后要多准备点电池飞了。
由于用了比较轻的90涵道,才360克左右,尾喷口又减重200多克,所以电池只能往最后面放。用4000电池刚好,用2只2600电池就头重了。不过这个J10还是很好飞的,即使头重也可以飞的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lz应该降落还是要带点油门吧?

视频中降落是带油门的,关油降落也可以。

网友E:
不错  不过就是这声音还是不及原装105涵道了  实际J10 推重比有0.85左右的

网友F:
这个太牛了 这个重量爽啊  不过感觉缺少了原有的震撼的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不过就是这声音还是不及原装105涵道了  实际J10 推重比有0.85左右的

没错,取下原配的215克的塑料尾喷口是要付出代价的。

楼主(2014-05-23):
引用 网友F:
这个太牛了 这个重量爽啊  不过感觉缺少了原有的震撼的声音了

涵道动平衡不太好。

网友G:
LZ俺的白板机咋没有这么轻呢.用5200电池飞着是很爽的.

网友H:
楼主的6S 2600是zippy的吗?好用不?貌似买不到这型号的啊

网友:
这飞场好

网友I:
这个是105的吗,好像没十月航空的那个大啊

网友J:
虽然是好飞了很多,价格也精简了,但是总觉得还是没有PNP版本的那种气势。

网友:
强人啊, 降落很稳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俺的白板机咋没有这么轻呢.用5200电池飞着是很爽的.

我改动很大。尾喷口用KT板自制的。鸭翼连杆锯断,改差动,换成2个9克舵机。进气道内侧泡沫切了不少。能不用的塑料件都取了,比如舱盖。用6S4000电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6S 2600是zippy的吗?好用不?貌似买不到这型号的啊

6S 4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105的吗,好像没十月航空的那个大啊

就是十月航空那个。十月航空还没这个涂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是好飞了很多,价格也精简了,但是总觉得还是没有PNP版本的那种气势。

对的,轻载和重载飞行差别很大。跟你开车一样。

网友:
声音不好听,好飞了不少,

网友(2014-07-18):
好飞机!我的歼十放了很时间了,打算学楼主减重首飞。

网友:
我的殲十V2版的,已經飛了二十多個起落,確實好飛。

楼主:
为了用最少的成本飞J10 , 看来是可行的

网友(2016-03-05):
你的90涵道是HSD的还是致胜的?我的是致胜的装上J10后压称只有2000G的推力了,飞机重2900G。你用5S飞时推力是多大呀,我都怕我这推力飞不起来

网友:
3.15KG貌似也不轻啊。。

网友(2016-05-08):
爱上这飞机了

网友:
技术真好,赞一个!

网友:
j10的外表太丑啦,承认丑飞机好飞。

网友:
降落的超漂亮~~~赞~~

网友:
司令,这个场地漂亮哦,在哪里哦

网友K:
竟然没有炸鸡

网友L:
J10最大的败笔就是重量太大。飞行姿态必须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