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3.82 3.82 3.96电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04):
3S电池3.82 3.82 3.96电压这是什么问题用的B6充电器。1月买的电池。厂家能修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是有些问题。是用完了这样,还是充完了这样?充电时用的是平衡充模式吗?如果是,两片电压低的就有些问题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b6的问题,也可能是你电显的问题,现在一些便宜的电显测量非常不准,用万用表测完再说,别冤枉了充电器。另外试试A6一类的全单独平衡充试试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b6的问题了。需要调整截止电压电阻值。

网友B:
这个电压是B6显示的电压吗,如果换过电池还是这样的电压,这个B6有问题。

网友:
3.7V以上的不平衡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电池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B6显示的电压吗,如果换过电池还是这样的电压,这个B6有问题。

换个电池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些问题。是用完了这样,还是充完了这样?充电时用的是平衡充模式吗?如果是,两片电压低的就有些问题了 ...

是平衡充啊

网友:
换了电池正常很明显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