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炸鸡修复,请教大仙,啥毛病~~~~~~~~~

楼主(2014-04-04):
亚拓的450proV2,炸了一次,换了主轴,尾轴传动前齿轮,尾轴传动轴,主轴检查没问题(眼测),尾轴检查没问题(眼测),实在是找不到啥毛病了,大神~前辈~老鸟~给看看吧~~~~奉上视频一段供大家欣

网友:
沙发  炸鸡很香的

网友A:
尾桨夹装反了的典型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装反了的典型症状

尾桨是这样的,麻烦看下有错吗?

网友:
鸡鸡的屁股肌肉发达

网友B:
波箱后面的螺丝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箱后面的螺丝那里去了??

应该有螺丝吗?貌似一直没见过啊

楼主:
那个螺丝确实找不到了

网友C:
LZ这个后面杂没装螺丝?,中间差个螺丝柱....桨安装反没有要看你尾巴转动的方向..桨厚的一面是迎风面,就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这个后面杂没装螺丝?,中间差个螺丝柱....桨安装反没有要看你尾巴转动的方向..桨厚的一面是迎风面,就不会 ...

在补充下,如果你桨是装对的..要看你用的什么陀螺仪..是否感度过高了..

网友:
这小屁股扭的,性感

网友:
桨好像反了。厚的那一面切风

楼主:
仔细看了,后面确实少了个螺丝,但是找不到了,尾翼,没反,按你说的看了,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后面少的那个螺丝有影响吗?

网友:
尾波箱固定柱没了能不这样吗?

网友D:
尾桨夹没反,但是你那个尾波箱右面的支柱没有了,这个可不行啊,而且你要检查尾巴部分的顺滑度,感觉是尾巴不顺滑造成的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夹没反,但是你那个尾波箱右面的支柱没有了,这个可不行啊,而且你要检查尾巴部分的顺滑度,感觉是尾巴 ...

是不是就是最后面的那个柱子啊?现在确实找不到了,我能不能用个螺丝固定一下解决啊

网友E:
三点原因 自己检查排除
1、尾旋是否顺畅。(目测尾桨应该没有装反)。
2、感度是否太高。(没看出来是用的啥子陀螺,检查感度线设置)
3、安装问题 包括机身震动如何(包括尾旋震动),尾旋螺丝是否上紧,尾舵机舵臂位置(力量或速度不够,中立点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最后面的那个柱子啊?现在确实找不到了,我能不能用个螺丝固定一下解决啊

最好别凑合,那东西不贵,买一个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点原因 自己检查排除
1、尾旋是否顺畅。(目测尾桨应该没有装反)。
2、感度是否太高。(没看出来是用 ...

尾桨顺畅的,没问题,感度就不知道了,用的天7的控,都不知道怎么调,不好意思,见笑了,新手啊,陀螺仪是亚拓790,以前飞的时候还算正常的,安装的问题我觉得大致可以排除,因为以前正常飞过,就是炸过以后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别凑合,那东西不贵,买一个装上

不是想凑合啊,刚才你说了以后我就去X宝找了,不知道那玩意叫啥

网友:
好像是尾波箱支柱吧

楼主:
支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用根横轴暂时改了下,到了再换吧

网友:
我450金鱼尾有过两次
一次尾波不顺畅 一次桨夹装反了

网友:
同意17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螺丝吗?貌似一直没见过啊

您倒是和图片对比一下啊!

网友:
感度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