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能不能代替蓝牙模块用在mwc飞控上?

楼主(2014-04-04):
3dr数传能不能代替蓝牙模块用在mwc飞控上?

网友:
我都已经搞了

楼主:
理论上只要是标准串口就可以使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不行,3dr数传连gps可以,但是代替蓝牙模块连MWC飞控的uart和FTDI口都不行,看到两端的灯闪,但是没数据到MultiWiiConf上。

楼主:
3DR数传默认的比特率是57600,改到115200后,可以连上了,但是有将近2秒的延时,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3DR数传默认的比特率是57600,改到115200后,可以连上了,但是有将近2秒的延时,继续研究。

我的3DR数传也一样,有2秒的延时,之间用FTDI模块就没问题

楼主:
做了一些尝试,延时现象改观很多,基本和直连差不多了。关键参数是数传的那个Air speed,将其设为最高的250,改观明显。如果修改下图篮圈中的几个参数也有一定的改观。

数传延时改观关键参数

数传延时改观关键参数

网友(2015-04-06):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些尝试,延时现象改观很多,基本和直连差不多了。关键参数是数传的那个Air speed,将其设为最高的250 ...

你好,我的3dr一直没有连接成功,在直接插电脑读不到数据,连蓝牙也没反应,能否给个联系方式好请教你。

3dr USB端和远程端在保存设置时都会出现,Set Command error的错误,有些修改也保存不上。
配置3dr时操作是不是usb端连接电脑,远程端仅供电,然后绿灯常亮,点击加载设置→修改设置→复制到远端→保存设置。就算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