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1002接收 FMOD 问题

楼主(2014-04-04):
听论坛老师指点.用一个小舵机测试了华科尔D10 + 1002接收 对应的10端口

除了右上角FMOD三段开关对小舵机没任何反应外其它都能驱动小舵机

是华科尔D10  1002接收有问题还是FMOD三段开关本来就无法驱动小舵机或是要怎么设置一下.

谢了

网友:
请翻阅说明书!

楼主:
有时老师一句话胜读十年说明书

D10的说明书太扯了.

看鬼子的相机说明书.入门人一看就懂.

D10如果能看懂也就根本不用看了.

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就是某些人才的强项

把人弄晕  才显自已高明

网友A:
有些东西不常用的,也没花心思去记.用的时候在去研究.....

网友B:
三段开关的功能需要设置,自己指定控制什么通道,一般不是单独控制一个通道,而是通过混控实现的,例如直升机可以切换陀螺仪感度,四轴可以切换控制模式等。模型遥控器涉及很多专业知识,没有模型基础很多功能看不懂,入门玩久了就会了,可以先用着最简单的功能,就像很多人买了单反当傻瓜机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段开关的功能需要设置,自己指定控制什么通道,一般不是单独控制一个通道,而是通过混控实现的,例如直升 ...

很多摄影师都是从P档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不常用的,也没花心思去记.用的时候在去研究.....

上次老师一句用小舵机试   问题立刻应刃而解   如果自已系统学

网友C(2014-06-08):
楼主后来呢?我也想用到FMOD这个三段开关..做返航设置。和平衡模式。和自由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段开关的功能需要设置,自己指定控制什么通道,一般不是单独控制一个通道,而是通过混控实现的,例如直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后来呢?我也想用到FMOD这个三段开关..做返航设置。和平衡模式。和自由模式.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啊,真心求教哪位大侠可怜可怜我们这些看不懂华科尔说明书的小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老师一句话胜读十年说明书

D10的说明书太扯了.

不知道楼主得到答案了没有?

网友(2014-07-16):
不知道楼主得到答案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