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请进!

楼主(2014-04-04):
      吾为航空院校的一名学生,手中恰有一个直升机项目。项目进行时,遇到了很多问题,自己和朋友都在努力的进行攻克。因为项目截止日期迫在眉睫,还有一些问题实属无法用自身知识和经验进行解答,特来我爱模型论坛向大家寻求帮助,如朋友您有知晓或能解答,还望您们指点,多有劳烦。感激不尽

先说说项目吧,项目要求是做一个载重飞行平台(非航拍),有效载荷在3-6kg浮动,我们查找过现有机型,800(260)级别飞机,多为汽油机,且有效载荷有些偏小。25B级别飞机,载重大,且有电动版本,但因为机身结构相对固定,后期任务挂载需对机身结构做较大改动,故没有采用。因此,权衡再三,最终决定自己设计此载重平台,却因没有制作经验,各个环节必须重零开始,在图书馆内翻阅一本本的资料 ,从零到有,一步步的走来。但这样项目进展缓慢,现在因为时间逼近,特向论坛中各位大大请教。多有冒犯,还望谅解。

为降低振动,动力选择为电动,因为不需要3D飞,主要是载重悬停,需要长时间稳定工作,效率高的电机,所以选择了800级别的直升机电机,现在有选择Scorpion HKIII-5035-380KV,还有K牌的800 PRO,不知还有其他什么可选用合适的电机,还望告知

关于旋翼头的传动,我们采取了X7的舵机直接连接十字盘,而不是像亚拓一些飞机一样,使用了一个L臂进行连接,这样可行吗?大载种情况下,安全么?

初次做直升机的设计,我们选择了仿制路线。仿制机型为SAB 700,因为它的动力及传动部分均安装在一块厚的航空铝板上,结构简单且牢固,所以。我们的动力及传动部分按SAB 700的布局方式进行设计。且大齿盘和小齿均使用SAB的现成零配件。(皮带轮不使用SAB),因为现在还处于图纸阶段,没有实物,所以无法对大齿盘及小齿进行反测计算,导致无法得到它的中心距及减速比。如果有SAB 700的机主,在您方便的情况下,能请您帮我测量一下两齿的中心距?谢谢您。感激
最后上几幅设计中的小图,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如果单从载重为出发点,从讨论角度给的一些建议:
1、旋翼直径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选用最大尺寸,翼片选用单凸面的,这样最有效率提高升力。
2、如果没有限制,旋翼头尽可能选用最简单的结构方案,采用8-10度定距,不要用变距,这样有效减低自重和制作成本。
3、旋翼头哪怕没有挥舞铰等复杂的结构,但通过现有的三轴陀螺仪、平衡仪、飞控等电子设备辅助,完成简单的悬停不难。
4、双旋翼方案是现时直升机种提高升力降低反扭力损耗的最有效方案,并列双轴双翼、V型双轴双翼、共轴双翼,这些都是值得参考的。

网友:
3-6公斤貌似450级别的电机就足够了吧
800级别的电机耗电量应该挺大的 4千瓦左右去了
看过几个直升机载重视频 800电机的700级直升机可以吊起35公斤的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从载重为出发点,从讨论角度给的一些建议:
1、旋翼直径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选用最大尺寸,翼片选用 ...

谢谢您。因为上面的图片没有显示出来,项目中,旋翼头我们准备使用JR的三叶旋翼头。桨旋翼直径预计为1750mm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如果留空时间要求较高的话汽油机优势。采用单旋翼+尾桨的方案效率较低,尾旋翼损耗很大。

网友:
载重的话 多轴应该比直升机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