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多轴~也学做了一个超低价安全泡沫4轴

楼主(2014-04-05):
飞过一年固定翼,没事在论坛闲逛!看到ATAI魔友做的安全4轴顿时来了兴趣,也仿制了一个。由于新手没飞过4轴,调试时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不过都解决了,这结构对新手来说太安全了,没有任何损失。不多说了,先上个首飞视频,欢迎魔友们指导。

配置:黑金刚 1804 KV2400;电调10A;桨5030;飞控MWC轻量版;机架手绘5CM泡沫板电热手动切割。

制作过程如下~请批评指正

网友:
手工不错 切得很整齐 很漂亮 安全 室内玩不错

网友A:
楼主能给个链接这种泡沫在哪里买的吗?

网友B:
你怎么切那么好 我都切两个了 也不行 装上就翻

网友C:
黑金刚 1804 KV2400
螺丝孔距是多少?

网友:
求泡沫链接

网友D:
真的超轻吗  留空几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个链接这种泡沫在哪里买的吗?

泡沫板是在装潢商店买的,大概15元左右能切4个这样的机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泡沫板是在装潢商店买的,大概15元左右能切4个这样的机架·

泡沫名字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金刚 1804 KV2400
螺丝孔距是多少?

1804螺丝孔距没具体量,因为买电机的时候没有带安装架,就用3003舵机的十字摇臂改的,很轻还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切那么好 我都切两个了 也不行 装上就翻

先用笔画在泡沫板上画好形状,在用吉他弦或电炉丝抻直后通12v电切割。安装电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4个电机轴要垂直于机架,重心要尽量放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沫名字叫什么?

我们东北这叫挤塑板或保温板,是建筑内外墙体保温用的材料。一般的装潢商店就有。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超轻吗  留空几分钟呢

我是第一次弄多轴,不能说是超轻,这个起飞重量是411克,用1300MAH电池室内飞大约14分钟左右。主要是安全,调试时没有造成任何的内外损伤。

网友:
动手能力赞

网友F:
你的这种泡沫和我用的一模一样的,我算了一下密度为35,这种泡沫很好用。轴距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种泡沫和我用的一模一样的,我算了一下密度为35,这种泡沫很好用。你是在哪儿找的?

在一般装潢商店里就有卖的~保温板

网友G:
动手能力强啊、第一次就做这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手能力强啊、第一次就做这么好了

多谢夸奖!~

网友:
很漂亮,手艺真好.顶

网友H:
不错很好的想法,俺也是东北那嘎达的,明天买一个试试很不错,

网友:
切割的不错哦

网友:
手艺不错。飞的也很好。

网友:
LZ切割手艺真不错呀

网友:
LZ手艺不错,支持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I:
手工不错~~工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很好的想法,俺也是东北那嘎达的,明天买一个试试很不错,

我是新手,所以先玩这个最安全~

网友J:
这个飞起来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弄多轴,不能说是超轻,这个起飞重量是411克,用1300MAH电池室内飞大约14分钟左右。主要是安 ...

2S还是3S电池?

楼主:
用的是3S 13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飞起来安全啊

非常安全,刚开始不会飞调参数的时候撞了两次墙,翻了一次,毫发未损。更没伤及无辜

网友C:
这个电机3S飞14分钟后,电机温度烫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3S飞14分钟后,电机温度烫手吗?

电机不太热,由于起飞重量411克,用不到中油就能悬停了。

网友F:
请问图中轴距多大??

网友K:
很漂亮!用的是什么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图中轴距多大??

对角轴心为26CM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漂亮!用的是什么涂料?

用的丙烯染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工不错~~工具也不错~~

谢谢~工具是简易电热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支持一下!

多谢支持!!!

网友:
飞得时间不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