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车,请多多指教。无限94111

楼主(2014-04-04):
第一次玩车,瞎玩,老翻车。原配动力+2S4000锂电。

网友:
玩过这车。表示这车不耐操!

网友A:
不错  94111入门还是可以的  玩过2辆 94111 目前禾包

网友:
坑       入门还是南大吧     玩着省心    无限的不耐操   要温柔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94111入门还是可以的  玩过2辆 94111 目前禾包

我是玩飞机的,今天飞完飞机,就拿这车出来玩玩。还是第一次到野外来跑车。
玩车主要玩些什么?有些什么动作?
还有请问原配电调、电机用3S电会不会烧掉?因为飞完飞机还有块3S2200的电池,所以就装上试了下,跑了小于5秒,比2S电暴力多了,不敢多跑,怕烧掉。

网友:
真车还不是一样翻

网友B:
楼主玩什么飞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玩什么飞机的啊?

先是电直,目前是电固。

网友:
今天玩了下电飘,挺爽的。

网友:
我看到安全帽了

楼主:
运动型鸭舌帽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玩飞机的,今天飞完飞机,就拿这车出来玩玩。还是第一次到野外来跑车。
玩车主要玩些什么?有些什么 ...

3s不会烧的,放心玩,不过最好在电机上加散热片

网友:
有你修的。。

网友C:
飞坡容易扫齿,轮子撞下段轴,前头撞墙二楼板变形减震器也弯了,高速跑不了直线,虚位太大,反正不耐操,新手建议玩玩,能让你学到很多修车的知识,车的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坡容易扫齿,轮子撞下段轴,前头撞墙二楼板变形减震器也弯了,高速跑不了直线,虚位太大,反正不耐操,新 ...

请教什么车能高速跑直线。想换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什么车能高速跑直线。想换辆

我也是刚入车模,我的94111高速能跑个七八十米直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入车模,我的94111高速能跑个七八十米直线

我的也是94111,看来我得调一下。我是想坐在车上遥控94111在路上跑,试过一次,现在不跑直线不太行

网友:
同感94111虚位也太大了

楼主(2014-05-04):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94111,看来我得调一下。我是想坐在车上遥控94111在路上跑,试过一次,现在不跑直线不太行

这有点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