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首飞成功,第一次飞大机,有几个问题问下..

楼主(2014-04-04):
这台飞机 就装好 调整好曲线  螺距 什么的就飞了  其他一样没动 没设定 因为...业务还不熟悉! 什么定速 什么风格 等等 哈哈哈 不会

第一次试机 因电池没到 迫不及待的拿700的 6S 5000一块来试机 不知道是不是飞了1年的450太飘逸了 怎么感觉好笨重!
下面这状况正常吗?
1.起飞悬停 结果发现 尾巴有一丁点金鱼尾的感觉 左右匡 但是不明显 微微有一点 有人说是电池重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2.也是悬停 飞完下来 电池的线子不烫 XT60的头子烫 但也不是手都不能接近那种  蝎子电机也是烫

希望老鸟多教教 还有就是有调试电调 黄8 这些方面的资料发来学习下。

网友A:
个人觉得电池重了重心不对,三轴也应该是前后修正,不应该导致金鱼尾,建议检查机械安装。另外LZ没调整V8,也不排除是感度造成的追尾等。
至于电机和XT60烫是正常的,LZ用5000mAH的电池,比X5标准的4200mAH重了不少,电流肯定随负载增大。
定速的话建议ST-1 2300,ST-2 2600
V8调整推荐模痴大哥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以及lvcha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77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电池重了重心不对,三轴也应该是前后修正,不应该导致金鱼尾,建议检查机械安装。另外LZ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电池重了重心不对,三轴也应该是前后修正,不应该导致金鱼尾,建议检查机械安装。另外LZ没 ...

一定好好学习!!!!!!!!!!!!!!!1

网友B:
祝爽飞!X5原配的马达齿是15T的,要上高转速要改16T,我的转速在2300左右就很好飞了,时间长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爽飞!X5原配的马达齿是15T的,要上高转速要改16T,我的转速在2300左右就很好飞了,时间长最关键。

谢谢   向你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向你多学习

多交流,互相学习,加油!

网友:
楼主X50怎么不换FBL旋翼头?这不就统一了吗
X5用Formula旋翼头改装件后更稳更准哦!

网友:
也有一台在安装,先学习一下这个周末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