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洞2用4pl,乱串通道~~

楼主(2014-04-04):
春暖花开,准备玩船。用的4pl遥控玩风洞,在家中做检修,发现在遥控方向舵的时候,螺旋桨有几率抽搐转动,这什么情况啊?以为是接收机针脚锈了,清理过后问题依旧,不知道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啊?谢谢

网友A:
以前接收器是不是进过水了啊,进水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进水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换一套其他的遥控试试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慢慢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收器是不是进过水了啊,进水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进水的话就不知道了

做过防水,整个灌得705,但是针脚那没做处理

网友:
我问的是你的接受进没进水?因为我的是车出现了那个问题,我没做防水

网友:
重新对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