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简易机架,700轴距,会继续更新

楼主(2014-04-04):
设计过环形的,现在修改了一下,材料是3k16mm碳管4米,衣柜四通三通各4个,电机座6个,费用350还有找,电机是f4006,950kv,乾丰1045,好盈20a,apm飞控,试飞时会加个席梦思减震
以前的设计图

材料刚到,整整等了5天,电机昨天到,碳管今天到,都是申通的,申通真慢!
因为脚架位置在中间,这个机架可以电机上位上拉,也可以电机下位下推,只是小组装了下,等周末再装电子设备试飞
这个灵感来自于环形机架,谢谢金源乐智的灵感
我发上来,是希望大家帮忙发现不好的地方,好改正,既要爽飞,更要安全
安全是最主要的!!

网友A:
弯头强度太差
机架抗扭不够
结构缺陷,三角形才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头强度太差
机架抗扭不够
结构缺陷,三角形才是稳定的。

试过环形四轴,这个跨度和这个载重,弯头强度足够,因为要插进弯头里,要使劲敲进去才行,敲了之后,弯头没有变形,也没有裂缝
机架抗扭?是什么概念
三角形是稳定的,但是这个跨度,这个结构是合适的。
三角形,目前没有三角形的机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环形四轴,这个跨度和这个载重,弯头强度足够,因为要插进弯头里,要使劲敲进去才行,敲了之后,弯头 ...

我是看你很诚恳的求意见我才给你回帖的,要是你还是这样先入为主的以为,那我也就没有继续回帖的必要了,你觉得够好就够好吧,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你很诚恳的求意见我才给你回帖的,要是你还是这样先入为主的以为,那我也就没有继续回帖的必要了, ...

没有啊,因为我是试过环形机架,跨度更大,都很稳当,前几天小炸了下12mm的,也是这样连接的,也没怎样。
当然这个跨度更大,不过碳管也更大,因为出轴比较长,也担心震动问题。主要是机架本来就不是大载重的,我想到时候试飞下,挂个10000的电池试下
环形四轴是挂5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你很诚恳的求意见我才给你回帖的,要是你还是这样先入为主的以为,那我也就没有继续回帖的必要了, ...

还有抗扭,我是没抗扭的概念,是不是说像正方形那样可以移动变成菱形?
三角形更稳固,这个我觉得是的,但是都是没看过视频,所以也没什么想法。并且我是个新手,喜欢折腾,看了你的四轴机架,也很赞,大载重

网友B:
这个有点四不像了,环形的特点是在两个交错点上安装电机,那样可以利用两根杆支撑电机,可靠很多。您现在的设计还是单臂挂电机,还是老套路。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抗扭,我是没抗扭的概念,是不是说像正方形那样可以移动变成菱形?
三角形更稳固,这个我觉得是的, ...

扭,两手分别拿机架的左右的边,左手向上扭,右手向下扭,你看看机架的反应,这种结构很容易变形,造成各个电机不水平。

网友A:
传统的X结构,米结构都是一个个三角形组合的,x可以看作四个三角形,米可以看作八个三角形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四不像了,环形的特点是在两个交错点上安装电机,那样可以利用两根杆支撑电机,可靠很多。您现在的 ...

你好,这个是我的刚开始的设计图,是完全的环形机架,不过感觉碳管用量大,并且跨度大,我这个小载重的不需要那么大的,就设计了现在的
并且有几个好处,是电机座便宜,还有碳管也便宜,中间空间大
还有,现在这个不固定电机的那两根管可以往外移,更接近环形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X结构,米结构都是一个个三角形组合的,x可以看作四个三角形,米可以看作八个三角形组合的。

这个不算三角形吧,我认为这个机型只有用两条边,没有三条边,下面是在下愚见,有不对的请指正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连接件的强度,比如环形机架是一体成型的碳纤维,肯定是强度没问题的,如果米字形和X形的中心板强度不够,也是不能保证安全的。
像我举个例子,相同轴距的四轴机架
这个四通,插上四个碳管也能看成是一个四轴机架对吧
这个弯头,也插上四个碳管构成一个环形机架,当然碳管的长度应该是上面四通机架的1.4倍
到时候拿pvc管实验一下,估计也有一定的意义
如果按我的感觉,是我的感觉而已,是环形机架的强度高,其实只要用胶水固定好,是不会变形的,最需要担心的是连接件的强度
事实上,大家的米字形和X形的中心板都用玻纤或者炭纤维,就正是因为需要高强度造成的,而环形却能用弯头这个强度远比不上碳纤维的材料
那我这个机架,如果把弯头衔接那里面的部分看成是中心板,其他伸出来的部分的强度应该和米字,X形的机架的强度是一样的,而这个中心板的强度就取决于那些弯头的强度,而我最担心的也是弯头的强度

网友C:
设计飞机要遵循力学,这个明显上天后会变形,坐等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飞机要遵循力学,这个明显上天后会变形,坐等结果

看来是我太笨了,我怎么没看出哪里会明显变形,请赐教。

网友:
莱特兄弟首飞前,你们也是这么说的。。。。。。
楼主,料都买了,用实践证明自己的想法吧。任何东西都是存在缺陷的,只要满足自己需求就好。等试飞报告
当然,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X结构,米结构都是一个个三角形组合的,x可以看作四个三角形,米可以看作八个三角形组合的。

好笑。。
可是他们完全没有三角形稳定坚固的特征啊

网友:
楼主的创意不错,就是对于连接件的强度感到不放心。
不过还是支持你,期待你的试飞结果

网友:
不结实归不结实..飞肯定没问题..
不过好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飞机要遵循力学,这个明显上天后会变形,坐等结果

只要连接件没问题,没有任何相对运动是可以的,米字和x形的对中心板要求高,所以大家都用碳纤维板做支撑,而这种结构对连接件要求高,有合适的连接件还是强度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我太笨了,我怎么没看出哪里会明显变形,请赐教。

嗯,只要连接件稳固,不会破解撕裂和形变,是可以的,这个弯头的效果其实和管夹固定碳管一个道理,而他们一直纠结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