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X8新款飞机首装 漂亮完美

楼主(2014-04-04):
  这个飞机比较好安装,整体设计的很不错,副翼位置比较简单,厂家设计的也比较合理话人性化,预留的舵机螺丝安装槽,还有就是机身的设计结构,尾部加强比较多,很不错,机头部位巧妙地运用了层板的强度,建议把转向和升降安装在飞机的侧身上面,那样方便省事,还有一点就是设计的电机座也不错,安装上面恰到好处,建议大家把电机电调直接焊死,免得拉拔电池时拖动电调而引起的电机吊线,另一种方法就是把电 机做个延长线,伸到机头处,其他的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了

网友A:
这是冲浪者X8。。。。

网友(2014-05-05):
好灰机,我也有一架

网友B:
第三架了···给个教训···一定要保护好机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架了···给个教训···一定要保护好机翼···
···

怎么保护

楼主:
用纤维胶带,在下面坐下 加强 要不容易次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冲浪者X8。。。。

弄错了 ,更改了 哈哈

网友C(2014-07-03):
新机感觉都是完美,我的冲浪者秒炸三次已经是支离破碎了!刚安装完的那种美感荡然无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感觉都是完美,我的冲浪者秒炸三次已经是支离破碎了!刚安装完的那种美感荡然无存。

是啊,新机要好好保存

网友:
已经炸掉2架了,

网友(2014-09-02):
小心放飞,精心操作,避免炸机。